我上次发的那个“C4定时炸*”里有用C写的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2007-12-08):
各位大虾:
     现在我手上有一颗旋转编码器,想自己学写程序读取编码器的正转,反转状态,但是,试了3种方法,都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特在此请教用过这种编码器的大虾,程序应该怎么写,才可以让程序的误检测最小

    我用的方法有:
编码器A/B接10K上拉和101电容对地,通过1K电阻连到51单片机的IO口,晶振频率11.092M,未使用中断。采用扫描方式读取编码器的输出,每2ms扫描一次。
方法如下:
1.假设静止状态为11(因为有上拉电阻),检测到变为01或者10即判别正转/反转
2。连续读取四次的输出如果是11-01-00-10或者11-10-00-01即可判断正转/反转
3.读取当前输出并与上一次的输出比较,如果符合正转判定为正转,如果符合反转判定为反转。
这3种方法如果在慢速(一格一格旋转)时,可以正确识别正转/反转,但是快速旋转(大约360度/s吧,用手转的,没有实际测过),有时明明是正转,但读出的数据带有反转数据,大约是正转2-4次反转1次。反转时也是这样。
   各位有没有用过这种编码器,据我所知,在音响上用得很多,还希望各位指教。
   我使用的编码器图片如下:

网友A:
旋转编码器内部就是两个触点,这其实是个按键去抖动的问

编程思路很简单:A相电平跳高时,若B为高则发生正转,为低则发生反转。
当然啦,AB都是触点,需要先经过去抖动处理再进行判断。如果你的单片机速度不够,可以用中断的方式来做去抖。

网友A:
楼主的提问标题明确,图文并茂,又有自己的见解,赞一个

网友B:
呵呵,提问的方式的确不错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清楚,补充一下:
  1、不要用手直接去转编码器转动轴,因为手的接触会带来抖动
  2、正转与反转的判断周期可以拉长一点。如你所述,11-01-00-10或者11-10-00-01即可判断正转/反转。
   如:01->00:  出现一次加1,设为N
       01->11:  出现一次加1,设为M

   当N或M比对方大,同时也大于一个设定的周期数,即可以准确判断是正转或反转呀。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
那编码器一圈输出多少脉冲

网友C:
加个时间限制,在时间限制内反方向无效

100ms就可以。

网友C:
101电容对地去掉

网友D:
用软件来处理确实有点烦

很早以前,在数字功放里用过,在程序里修修补补的,最终还是实现了单步、快速的正返转检测,方法有点另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感谢各位的回复。 让各位 见笑了,图片是从网上抓了,不是我自己的啦。

to ocon:我思路是这样的:12个脉冲/360度,以360度/s的速度旋转,则大约83ms输出一个完整的脉冲,每2ms循环检测一次,应该不会漏检测吧(不是很肯定,毕竟没有做过)。只要AB出现低电位就延时1ms左右再读取AB的数据,应该也算有去抖动吧。

to hellomcu :“正转与反转的判断周期可以拉长一点。如你所述,11-01-00-10或者11-10-00-01即可判断正转/反转。
   如:01->00:  出现一次加1,设为N
       01->11:  出现一次加1,设为M

   当N或M比对方大,同时也大于一个设定的周期数,即可以准确判断是正转或反转呀”这个思路不错,现在我实际仿真发现编码器在停止时未必是11,可能是10或者01,取决于停止前旋转的方向---大概是编码器质量的原因,一分钱一分货。而且在停转的瞬间“手抖动”会读得 一个与旋转方向相反的数据,快速旋转也偶尔会有,快速旋转时大概10次有4次会有相反的数据。只是单识别的方向还要知道转了多少格啊?这个有点难度。
   “不要用手直接去转编码器转动轴,因为手的接触会带来抖动”。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手旋转的啊,不过实际是要加塑胶旋钮在上面的,下星期装个上去看是否会好点。

to 5880527:我现在用的是12个脉冲/360度的,也有18&24个脉冲/360度的,不过我没有用。

to 农民讲习所 "加个时间限制,在时间限制内反方向无效 100ms就可以 "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或者向hellomcu说的那样,正转反转谁的数据多就以谁为准。
    “101电容对地去掉”看见别人的电路也是如此,不过别人不告诉我软件的写法---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这样,比较保守了。
to zusen:可否提供思路,指点一下?不需源码,只需思路,软件我自己慢慢摸索。谢谢了

还望各位有用过编码器的,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E:
使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不必非得软件;
A接D;
B接CP;

Q=1,顺时针
Q=0,逆时针

楼主:
编码器输出波形的相位关系如下

编码器输出波形的相位关系如下:(中间虚线是不是指旋转到卡点位置时的输出?)

楼主:
编码器的最小相位差。

编码器的最小相位差

楼主:
编码器的开关抖动特性1---旋转开始的抖动

旋转开始的抖动

楼主:
编码器的开关抖动特性1---旋转过程的抖动

旋转过程的抖动

楼主:
to hq_y

to hq_y
“使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不必非得软件;
A接D;
B接CP;

Q=1,顺时针
Q=0,逆时针”
 加触发器要改电路啊。我看见别人做的几款都使这样直接用单片机接的。1颗新茂的51单片机接了一个红外接收头,128*64的液晶(不带字库),3个编码器,1颗音量控制IC,1个收音机模组。编码器的线路我也是照他的作的~~~别人可以做,我应该也可以做吧。

是谁做的?能给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F:
看似简单.

看似简单,要做到很好的效果,准确读出快转,慢转的数据还是要仔细研究的.............

网友C:
不要精确,只要模糊

只要开始一个方向移动,短时间是不可能反方向的,所以用顺序变化过程剔除反序信号就可,不需精确判断。对高速移动最有效。

医疗用旋转编码器海了,什么样的都用过,干吗老崇拜香港设计、老外设计?他们水平不一定行,高手也不多的。

网友G:
最近也要做

学习下先

网友H:
呵呵,LZ功课做的很足啊,

农民正解,要剔除不可能的情况

楼主:
to 农门讲习所

不要精确,只要模糊---看起来是对的,等明天起床后,再写程序作验证罢。
干吗老崇拜香港设计、老外设计?----并非崇拜,只是从未有人教,都是自己学的,只能有什么吃什么,先消化别人的东西吧。水平够了在自己设计。医疗的东西没有接触过,看来还有好多东西学。

网友I:
有意思,

我以前以为很简单的而没有动手去做.,现在看了楼上的发言,我还是动手去做做!
过两天给个答复,我看看谁的方法好啊!

网友J:
呵呵,高手终于来了,

网友K:
老乡,还没睡呐

高手谈不上,感觉还是在门外打转转啊

网友G:
今晚打到华南虎没

又是汇编还一个劲儿goto,好迷糊 哦

网友L:
华南虎下山了~~~

网友J:
呵呵,听说要去打老虎,我哪敢睡那么早啊。

网友G:
热市电

能夜到多久?

网友A:

单片机是PIC的,用旋转编码器设定参数,已经过验证,不会发生突然反向的问题。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大叔们不仅是牛人,也是铁人呀!

To lizengmao :
   你没有完全理解我说的意思。抖动在此是可以消除的。跟最后停止关系不大。

    <当N或M比对方大,同时也大于一个设定的周期数,即可以准确判断是正转或反转呀>。 在此把P高为正向,Pcount设为正向计数,N高为反向,Ncount设为反向计数。
    这里设定的周期数是要你自己去试一下的。当存在抖动(也即可能反向转动时),其相对应的计数值减1,反向的计数值加1,一消一长。到最后累积(大于设定的周期数),仍然是在一个方向上转,如果两边的计数都不大于设定的周期,那就是一直在抖动。
    同时,如所长所言,此检测是要加时间限制的(如果要写得很好的话几乎每一步都要加时间限制)。当一个方向等到k长的时间仍然没有一个信号进来(这个跟通信是一个样的,不能无限等待),那就是已经停止了。此时,就要把所有的变量初始化。至于是否反向,都由计数设定。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Pcount,Ncount计数是不能无限大的。如果需要应用方向转动的距离,那就重新定义变量吧。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L:
晕~~~收工回村...

楼主:
今天重写程序进行测试,初步通过

   今晚重写测试程序初步测试通过,明天整理一份看能否用。
   还是采用方法2,每5ms检测一次编码器AB端,如果检测到的数据与上次的不一样则保存编码器的数据,连续4次如果符合正转/反转规则则判定正转/反转有效。只是快速旋转依然不正常。把读出的数据依次排列在RAM中察看,竟然发现快速旋转时会偶尔有转了6格只收到4个正确的信号的现象,有丢失某个数据,例如00,11的数据有时会检测不到(丢失)。把扫描时间提高到2ms,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总不能让我的程序只做编码器扫描吧)。明天装上塑胶旋钮进行测试看是否是手抖动的问题。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程序再改善另做快速旋转时的处理了。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点。感谢hellomcu~~~

网友M:
TO楼主

我经常用到编码器
 看下我程序:单片机是用的三星的(1MS扫描一次)I/O是cd1port1.1,cd1port2.7自己定义的
 cd1scan:
     sb1
     ld    r0,encflag
     BTJRF cd1canfirst,r0.0
     ldb   r1,cd1port1.1
     BTJRF cd1scanout,r1.0
     and   encflag,#11111110b
     BTJRF cd1add,r0.1
     ldb   R1,cd1port2.7
     BTJRT cd1scanout,r1.0
     or    encflag,#04h
     and   encflag,#11110111b
     ;dec   tempo
     jr    cd1scanout
cd1add:
     ldb   R1,cd1port2.7
     BTJRF cd1scanout,r1.0
     or    encflag,#04h
     or    encflag,#08h
     ;inc   tempo
     jr    cd1scanout
cd1canfirst:
     ldb   r1,cd1port1.1
     BTJRT cd1scanout,r1.0
     or    encflag,#00000011b
     ldb   r1,cd1port2.7
     BTJRT cd1scanout,r1.0
     and   encflag,#11111101b

cd1scanout:
     ret

网友N:
编码器不要管他抖动不抖动,否则反而会出错

也不要管他是否一个循环,就是说得到的是4x编码,用个1ms定时器,将上次和这次采样数据组合成4bit散转决定+/-即可,稍复杂可以得到速度值
程序很小,包括散转表10几byte吧大概

网友O:
时间间隔太长了

这个东西我用多了,其实不用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复杂,也不用做什么去抖,首先定时器必须<=1.5MS,每次中断查一次状态,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的,发现11做个标志位,然后如果之后发现10或01就可以判断向左或右旋转了一格,然后清11标志位,还有,发现00也要清11标志位,就那么简单,

网友C:
不要去抖,只要方向限制防反转

而且还要限制移动的步数速率,超过步数速率程序容易BUG,比如界面不断重画。

网友I:
有意思

kent_gwk  有可能说的对.
lizengmao 的问题可能不是抖动的问题,可能是编码漏检了.

网友P:
kent_gwk 的方法可能是简化版本

看上去应该行,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查看波形

今天用示波器查看编码器的波形,与我想象的差很远。快速旋转的脉冲宽度最小才0.8ms。可能真的是我漏检测了。明天改进程序试看是否OK。

网友Q:
我用了将近十年没改的方法。

在音响中使用,要求不高。在主循环空闲时调用,检测两个状态。

{
unsigned  char sw1;
static uchar sw2;
static bit direction;
sw1 = (PORT_encoder & (encoder_A | encoder_B));
if(sw1==0)
    {
    if(sw2==encoder_A)
        direction=1;
    else if(sw2==encoder_B )
        direction=0;
    }
else if (sw2==0)
    {
    if(sw1==encoder_B && direction)
        {
        key_code=KEY_down;
        }
    else if (sw1==encoder_A && !direction)
        {
        key_code=KEY_up;
        }
    }
sw2=sw1;
}

网友K:
lizengmao,你NB,都旋到0.8Ms了

我们公司测试员的也才旋到1Ms左右。

网友R:
我写的,很简单,快了反而更准确51汇编的

你们先看下程序,我用的是AT89S52,我之前也是用了一个10K上拉后再接一个1K电阻到I/O口,后来不行,只接10K就可以了;因为接1K后硬件有延时,单片机读数就慢了.就有一个小问题,我用的是国产的编码开关才几块钱一个,所以在顺时钟转时有时会有反弹现像(编码开关本身机械问题).基本上是可以用的.有疑问的,可与我联系286044494,助人为快乐之本,技术人员更应该相互帮助.以下是菜单设置的一小节:

M_LOOP2:     JB     MENU_KEY,M_LOOP4  ;判断编码开关有无按下
             LCALL  DEL5MS
             JB     MENU_KEY,M_LOOP4
             LCALL  KEY_MZ            ;调用按键音
             JNB    MENU_KEY,$        ;用软件实现正跳变触发
             LJMP   NEXT0
M_LOOP4:     JB     A_KEY,M_LOOP2   ;判断编码开关是否旋转
             LCALL  DEL5MS
             JB     A_KEY,M_LOOP2
             JNB     A_KEY,$        ;用软件实现正跳变触发
             JNB     B_KEY,C_W      ;编码开关有动作,再判断为顺时针方向(0)还是逆时针方向(1)转动
             LCALL  KEY_MZ          ;调用按键音
             DEC    R0
             CJNE   R0,#00H,CC_W
             MOV    R0,#17
CC_W:        AJMP   M_LOOP3           ;跳转到显示处理

C_W:         LCALL  KEY_MZ            ;调用按键音
             INC    R0
             CJNE   R0,#18,M_LOOP3
             MOV    R0,#1
M_LOOP3:     LJMP   BEGIN           ;循环扫描

能把你的全部汇编代码发上来看看吗?谢谢!

楼主:
re 今晚打老虎

我用20M数字示波器抓波形,发现在旋转过程,输出是11时有时只有0.8ms。可惜没有相机照下来。慢转时开始的输出10,01可达280ms。使用15段的编码器测试。
现在我采用方法2,在主程序中调用,大约1.5ms调用一次,可以正确识别了。谢谢大家。

楼主:
手机拍的照片,比较模糊

两个光标间时间是11ms

网友H: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下降沿是另一个脚的电平即可

当然,不消抖的话可能会多次计数

网友S:
△T最小是0.08T

看到前面的参数,△T最小是0.08T,只有6个多的mS,你5mS查询一次,还有加上抖动的延时,转动的时候稍微快一点(直接转动转轴,速度很可能会过快),就有出错的可能。

网友K:
呵呵

其实鼠标的滚轮也是这个道理的。通过检测0/1信号的变化规律来确定鼠标是向左还是向右移动的。

网友I:
我特意做了一个

前几天我看到这个帖子.今天特意自己做了一个.
我用的是扫描.还要执行动态扫描的程序,也很好,很准.
但是动态扫描的时间不能太长,要不然也有漏的.
也没加去抖动.也没加别的电路.
关键是在检测到为00后,然后再检测是01就正转.为10 就反转.也不要11的判断.

网友T:
以上发言没有一个人思路上了正道

   旋转编码器远离决定了他和键盘一样必然有抖动。但是,决不能使用一般键盘的抗抖方法。因为键盘的抖动时间是基本固定的(弹簧跳动决定),但是编码器的抖动和角速度有关,也就是说,转的越快,毛刺时间越短。
   如果采用一般键盘延迟抗抖,如果抗抖时间太短,慢速旋转就失效,如果抗抖时间过长,快速旋转就会漏掉。这是一对矛盾事物,所以,以上发言中所有“延迟”、“电容”等方法都会遇到钉子。

   正确的方法是互锁逻辑。AB信号互差90度且都有毛刺,那么,在A信号下降沿之后的第一个B信号下降沿查看A信号的电平,得到一次旋转信息。然后等待下一个A信号下降沿。总之,必须有A才等B。
   一个简单的状态机即可实现。

楼主:
如“sharks"所述

    如“sharks"所述:“正确的方法是互锁逻辑。AB信号互差90度且都有毛刺,那么,在A信号下降沿之后的第一个B信号下降沿查看A信号的电平,得到一次旋转信息。然后等待下一个A信号下降沿。总之,必须有A才等B。
   一个简单的状态机即可实现。”
   虚心请教:采用扫描的方式,如何判定下降沿?
   硬件有红外解码(使用外中断0),6个按键(与1602LCM复用IO),1个LCM(1602),IIC协议的音量控制IC/24C02/RTC时钟IC,两个编码器等。
   是否需外加数字电路以实现锁存?

网友C:
格雷码,不可能互锁

听俺的话:不要精确地把每个脉冲检出来,漏了也没关系。只要防止反转就可以了,这样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去抖。

楼主:
已经搞定,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其他的方法

网友N:
吐血奉献:STM32代码

static u8 encoder;

encoder=encoder | (0x3 & GPIO_ReadInputData(GPIOD)>>3);

switch (encoder & 0xf){
  case 0x1:counter++; break;
  case 0x7:counter++; break;
  case 0xe:counter++; break;
  case 0x8:counter++; break;
  case 0x2:counter--; break;
  case 0xb:counter--; break;
  case 0xd:counter--; break;
  case 0x4:counter--; break;
}
encoder=encoder<<2;

包你一个脉冲不丢,不用去抖的,就这几句,没别的了,手拧的1ms一次够了,转速再高就再缩短周期,再高就CPLD了,也是同样的代码

写法可以改,以提高编译效率,用51asm的话就更简单了,它有散转指令(thumbII不熟)

这是4x译码(标准光电编码器用),2x就不管D0,那个手拧的(正名应该叫什么?网上不好搜)就不管D1D0,同时00时清一下这两位同步了就可以了.

抖动无所谓的,1相抖动时,另1相是稳定的,抖来抖去无非相当于来回转罢了

OK???

网友U:
编码器削抖其实只要加一个时间消除抖动就可以了。。很简

当然我说的是工业里面用的编码器。。对成本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你这个东西还没有做过,,不敢下结论

楼主:
to s99060

    s99060的方法是否可以理解为:
    连续读取编码器的输出,取最后两次不同的数据,如果是0001,0111,1110,1000则判断正转,如果是0010,1011,1101,0100则判断是反转?
    我之前也有使用过,但是由于扫描时间间隔太长,所以有漏检测。

网友A:
总结一下:

sharks的观点有缺陷:
  “AB信号互差90度且都有毛刺,那么,在A信号下降沿之后的第一个B信号下降沿查看A信号的电平,得到一次旋转信息。然后等待下一个A信号下降沿。总之,必须有A才等B。”
----此方法不出现反向误判的前提是AB相不同时出现抖动,如图F1。
  但是,如果在A信号毛刺消失之前,B出现毛刺,哪怕是一个毛刺都可能导致判断错误,如图F2。
  如果加入去抖动时间t,就可以得到图F3的干净波形。
  可这样还是有漏洞:当高速旋转的时候,毛刺持续时间和AB相周期会同时变小,这个去抖动时间t会把整个信号周期都给滤掉,怎么办呢?
  答案是:根据上一次检测出的信号周期T1来修改下一周期需要用的去抖动时间t,你们看呢?

网友V(2008-08-18):
求教

引用 网友R: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5楼: 我写的,很简单,快了反而更准确51汇编的

你们先看下程序,我用的是AT89S52,我之前也是用了一个10K上拉后再接一个1K电阻到I/O口,后来不行,只接10K就可以了;因为接1K后硬件有延时,单片机读数就慢了.就有一个小问题,我用的是国产的编码开关才几块钱一个,所以在顺时钟转时有时会有反弹现像(编码开关本身机械问题).基本上是可以用的.有疑问的,可与我联系286044494,助人为快乐之本,技术人员更应该相互帮助.以下是菜单设置的一小节:

M_LOOP2:     JB     MENU_KEY,M_LOOP4  ;判断编码开关有无按下
             LCALL  DEL5MS
             JB     MENU_KEY,M_LOOP4
             LCALL  KEY_MZ            ;调用按键音
             JNB    MENU_KEY,$        ;用软件实现正跳变触发
             LJMP   NEXT0
M_LOOP4:     JB     A_KEY,M_LOOP2   ;判断编码开关是否旋转
             LCALL  DEL5MS
             JB     A_KEY,M_LOOP2
             JNB     A_KEY,$        ;用软件实现正跳变触发
             JNB     B_KEY,C_W      ;编码开关有动作,再判断为顺时针方向(0)还是逆时针方向(1)转动
             LCALL  KEY_MZ          ;调用按键音
             DEC    R0
             CJNE   R0,#00H,CC_W
             MOV    R0,#17
CC_W:        AJMP   M_LOOP3           ;跳转到显示处理

C_W:         LCALL  KEY_MZ            ;调用按键音
             INC    R0
             CJNE   R0,#18,M_LOOP3
             MOV    R0,#1
M_LOOP3:     LJMP   BEGIN           ;循环扫描

wenhailang前辈,能否用AT89S52写一段流水灯程序发上来让我等学习
也就是编码开关右转时,流水灯右移;编码开关左转时,流水灯左移.期待着

我计划用你的汇编代码做验证。

网友W(2010-12-16):
:victory:

正好用到,学习了。

网友X:
完全按顺序检测速度一快肯定出问题,没那么精确

网友Y(2011-12-02):
我记得好像有带编码器接口的单片机

网友Z:
我有一个中断方法,  A 接p3.2, B接P3.7, P3.2 电平方式中断, 并门控Timer0(mode 2)中断, 保证最快!

       A      B
       0      X
                     ; timer0中断:
                     ;      记下 x = p3.7
       1      X
;-------------------------
       1      y
                    ;  int0中断: y=p3.7
                    ;  如果 x=1, y=0,  cnt = cnt+1
                    ;  如果 x=0, y=1,  cnt = cnt-1
                    ;  如果 x= y , cnt = cnt
       0      y

网友AA:
越到后面发现越多高手... 呵呵

网友AB:
还好,我遇到的都不需要反转,没消抖,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整
做过一个需要读两个编码的,需要读它们的AB相上升下降还有零位,还需要发同样频率的脉冲,合起来相当于近两百KHz,单片机忙得半死
不知道别人伺服驱动器里怎么读编码器的,增量式编码器那么快的速度也能判断当前位置

网友AC(2014-08-12):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滑轮驱动,想请教一下前辈几个问题可以吗?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我采用的MCU是TI的MSP430FR5738,现在想实现一个滑轮驱动(需要实现低功耗,也就是滑轮没有动作时,要休眠),我采用了两个引脚都是中断的办法,可是设断点观察的时候,中断标志位显示两个引脚同时发生了中断(滑轮滑动的快的时候,用示波器看见的间隔时间是5ms)这样就没有办法判断方向了。请请教一下前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C:
有木有人在呀?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我有一个中断方法,  A 接p3.2, B接P3.7, P3.2 电平方式中断, 并门控Timer0(mode 2)中断, 保证最快!

      ...

我想请问一下,我设定断点发现中断标志位两个引脚都是同时置位的,怎么办呢?而且我需要进入低功耗模式,需要关掉定时器,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还好,我遇到的都不需要反转,没消抖,否则还真不知道怎么整
做过一个需要读两个编码的,需要读它们的AB相 ...

您好,前辈,请问您在线么?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您好,前辈,请问您在线么?

我也没弄过需要考虑编码器方向的情况,我做的都是单方向旋转,只是大概知道在AB相进来时都要判断另一相的电平,按道理你那个编码器脉冲频率够低的,肯定不是编码器问题。你不妨用单片机或者自身发更低频率给那口子,排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D(2015-05-18):
引用 网友N:
static u8 encoder;encoder=encoder | (0x3 & GPIO_ReadInputData(GPIOD)&g ...

大神没有看明白你写的啊。
编码器是ab2个引脚,哪个先一个脉冲就是向那个方向旋转了一次。怎么检测的啊。我写的程序,旋转时候总会反复

网友AE:
用单片机IO口测编码器输出除非编码器转的非常慢否则单片机响应不过来,还是用硬件电路吧?

网友AF(2018-01-15):
最近在学习EC16-2B旋转编码器
看过大家的发言
很受启发
谢谢大家!

网友AF:
找了一个EC16-2A
说是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于是接到单片机上做了下面的试验

网友AF:
实验很简单
下面是参考代码:

;这是一个旋转编码器的试验汇编代码2018-1-20
;最后试验修改2018-1-26,几乎没有了抖动
;at89s52,11.0592MHz,
;p32(int0)下降沿做中断判别A,p34(t0)做引脚B判别

ORG 0000H
LJMP mm
ORG 0003H
LJMP pd                ;中断判别A脚

;程序入口*********************************************************
org 0100h
mm:nop
mov 17h,#0feh          ;循环显示p0口的led
mov 18h,#00h           ;4个做判别缓冲用
mov 19h,#00h
mov 1ah,#00h
mov 1bh,#05h
mov p0,17h
mov sp,#4fh            ;设堆栈入口50h
mov tcon,#01h          ;int0下降沿中断
setb ea                ;开总中断
setb ex0               ;开int0
mm0:nop
sjmp mm0

;int0中断代码*****************************************************
org 0300h
pd:nop
clr ea
push acc
push psw
push dph
push dpl
mov a,p3
anl a,#00010100b        ;保留p32和p34脚屏蔽其余引脚
mov 18h,a               ;暂存在r7
acall ys100             ;延时约1.5ms
mov a,p3
anl a,#00010100b
cjne a,18h,pd0          ;不是正转则判别是否反转
cjne a,#10h,pd0         ;A=L,B=H时右移
mov a,17h
rl a
mov 17h,a
mov p0,a
sjmp pd00
pd0:mov a,p3
anl a,#00010100b
mov 19h,a
acall ys100             ;延时约1.5ms
mov a,p3
anl a,#00010100b
cjne a,19h,pd00         ;是干扰则返回
cjne a,#00h,pd00        ;A=B=L时左移
mov a,17h
rr a
mov 17h,a
mov p0,a
pd00:setb ea
pop dpl
pop dph
pop psw
pop acc
reti

ys100:nop               ;延时约1.5mS
ys0:djnz 1ah,$
djnz 1bh,ys0
mov 1ah,#00h
mov 1bh,#05h
ret

end

网友AF:
继续做模拟调谐电台的试验:

网友AF:
模拟调谐试验的参考代码:

;1602-LCD模拟调电台汇编代码
;Lxa0最后修改于2018-1-28-V1.0
;本代码晶体为11.0592MHz
;代码中未注明的只占用区0

RS EQU p2.5           ;定义液晶接口
RW EQU p2.6
E  EQU p2.7

org 0000h
ljmp mm

;主程序*********************************************************
org 0100h
mm:nop
acall ys
mov tmod,#90h          ;T0设方式0,T1门控与方式1
mov tcon,#04h          ;T0原始方式,INT1下降沿触发
;mov ie,#84h            ;设中断允许
mov ip,#04h            ;设中断优先级别
mov sp,#7fh            ;设堆栈入口
mov 08h,#30h           ;解码转换用
mov 09h,#07h           ;解码转换用
mov 10h,#30h           ;读红外波头存放首址
mov 11h,#2fh           ;读红外波头48个
mov 20h,#00h           ;读红外、解码、动作,电台最大最小标志位06h和05h
mov 21h,#00h           ;动作指令码占
mov 22h,#09h           ;电台频率小数位
mov 23h,#07h           ;电台频率个位
mov 24h,#00h           ;电台频率十位
mov 25h,#01h           ;电台频率百位
mov 26h,#00h           ;XX暂存单元
mov 27h,#00h           ;XX暂存单元
mov p0,#01H            ;清屏
acall wcom
MOV p0,#38H            ;使用8Bits汇流排,显示2行5*7字符
acall wcom
MOV p0,#0CH            ;显示开,光标关
acall wcom
MOV p0,#06H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一格
acall wcom
MOV p0,#80H            ;第一行的开始位置
acall wcom
MOV DPTR,#TAB001       ;到TABLE1取码
acall xsztab
MOV p0,#0C0H           ;第二行的开始位置
acall wcom
MOV DPTR,#TAB002       ;到TABLE2 取码
acall xsztab
acall cgwr
m0:nop
acall ys
acall xsz
sjmp m0

;显示tab001和tab002子代码*****************************************
xsztab:nop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clr psw.3               ;进入区0工作寄存器
clr psw.4
mov r1,#00h
A1:mov a,r1
MOVC A,@A+DPTR          ;到table取码
mov p0,a
acall wdat              ;显示到lcd
INC r1
CJNE A,#0,A1            ;是否到00h
pop psw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延时0.5mS子代码**************************************************
ys:nop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clr psw.3               ;进入区0工作寄存器
clr psw.4
MOV R7,#04              ;延时0.5mS子程序
ys00: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ys00
pop psw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以下是字符数据表**************************************************
tab001: db"      Lxa0      ",00h
tab002: db" FM--000.0 MHz  ",00h

;显示xsz子程序<占用区0>********************************************
org 0200h
xsz:nop
push dph              ;保护现场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mov p0,#0c9h          ;设置小数位地址
lcall wcom
mov a,22h             ;取小数位数据
add a,#30h            ;加上#30h就是去CGROM取数据
mov p0,a
lcall wdat            ;送出显示
mov p0,#0c7h          ;设置频率个位地址
lcall wcom
mov a,23h             ;取频率个位数据
add a,#30h
mov p0,a
lcall wdat            ;送出显示
mov p0,#0c6h          ;设置频率十位地址
lcall wcom
mov a,24h             ;取频率十位数据
add a,#30h
mov p0,a
lcall wdat            ;送出显示
mov p0,#0c5h          ;设置频率百位地址
lcall wcom
mov a,25h             ;取频率百位数据
add a,#30h
mov p0,a
lcall wdat            ;送出显示
mov p0,#80h           ;显示天线符号
lcall wcom
mov p0,#00h
lcall wdat
mov p0,#81h           ;显示信号符号
lcall wcom
mov p0,#01h
lcall wdat
mov p0,#8fh           ;显示电池符号
lcall wcom
mov p0,#02h
lcall wdat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返回

;写命令和数据子代码************************************************
org 0280h
wcom:CLR RS           ;送命令
CLR RW
clr E
acall ys
setb E
clr E
RET

wdat:SETB RS          ;送数据
CLR RW
clr E
acall ys
setb E
clr E
RET

;建立自定义CGRAM字符库子程序(占用区0工作寄存器)********************
org 0300h
cgwr:nop
push dph
push dpl
push acc
push psw
mov p0,#40h           ;设置CGRAM首地址
lcall wcom
mov r2,#64            ;设置天线信号电池等共8X8=64个代码
mov r3,#00h
mov dptr,#cgtab1      ;设置字符代码表首地址
cgwr00:mov a,r3
movc a,@a+dptr        ;取字符代码
mov p0,a
lcall wdat
inc r3
djnz r2,cgwr00
pop psw
pop acc
pop dpl
pop dph
ret

;以下是CGRAM数据表*************************************************
cgtab1:
db 15H,15H,15H,0EH,04H,04H,04H,00H         ;"天线"代码=0x08h
db 00H,00H,01H,03H,07H,0fH,1fH,00H         ;"信号"代码=0x09h
db 04H,1FH,11H,15H,15H,11H,1FH,00H         ;"电池"代码=0x10h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空"代码=0x05h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空"代码=0x00h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空"代码=0x01h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空"代码=0x02h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空"代码=0x03h
;******************************************************************

end

;小屏1602的15脚接H后开背光
;CGRAM的首地址为40h
;DDRAM的首地址为80h

网友:
示波器夹一下,自己写驱动可以看到波形不一样的。具体不太记得了,正转好像是1101,反转1011这样的编码方式。有方波的。自己采样就可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