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驱动三极管

楼主(2007-12-08):
本人做了个51驱动三极管做放大的电路
可是总是不成功
谁能来说说 I/O 口结三极管的正确接法呀?
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A:
加只限流电阻,接到B极

网友B:
做放大?

常用做开关电路,放大比较少见。

网友C:
51大部分是弱上拉

驱动NPN的需要增加上拉电阻。

网友D:
51的P1~P3可以不接B的限流而可能要接上拉加大驱动~~~

楼主:
回复 dai_weis

上拉电阻需要多大啊?

网友A:
要不要加上拉

还得看是那个牌子的51了,呵呵,如果是STC的,就一定要加上拉,因为他弱得不得了

如果是AT89C51 的,就不需,但P0 就要

网友A:
上拉我一般用10K

网友E:
51我喜欢用PNP。用NPN,烦死。

如题。

网友C:
我喜欢用5.1K,大约1mA的Ib。

就是有些费电

网友F:
NPN是不好

上电复位时就让NPN导通。

网友G:
呵呵,lz可以看下一些接数码管的电路吧

楼主:
谢谢大家

回头去把电路改一下
看看效果
多谢大家指教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