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系统的数模或模数隔离的较实用的方法

楼主(2007-12-10):
(无正文)

网友A:
看项目要求吧

如果要求很高,那就用光藕把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来
如果要求不高,那就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来
如果只是实验室做实验,那。。。。。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楼主:
这么分开?

这么分开?如果分开,岂不是就隔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