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一个VB按钮控件得问题!

楼主(2007-12-11):
  如题,本人想编写一个与单片机通讯的软件,(类似于网上那种点阵的取模软件,只是把数据处理下然后直接发到单片机去)好像我以前不知道在那本书看到按钮控件里好像有个属性是当按钮按下后按钮的颜色可以发生变化,以前了解过,但没怎么深入!但是近来要用到的时候,翻了几本书好像没发现适用的,改用了复选框,不过不是很好看!所以希望VB用得比较厉害得前辈能给我点一下!

网友A:
搞个图片放上面,按下时换个图片。

网友B:
Command1.BackColor = &HFF&

Command1.BackColor = &HFF&

楼主:
不是这样

  要的时当按一次,相当于按下,按钮变色,按多一下等于松开,颜色变为原来的颜色!第三次变,第四次变回..................

楼主:
~~~

如果可以,帮我具体描述一下,自己搞了大半天还是没搞出来!无奈啊~~~麻烦各位了!

网友C:
RE

还是00说的放两图片上去,按下的状态显示一个图片,松开的时候显示另一个图片。而你要把控件设置成2个状态:一个按下状态,一个是松开状态。找那种按下、松开状态分离开的按钮

楼主:
谢谢

按下、松开分离的按钮?能不能具体点!应为本人真的没怎么接触过VB,也是用到现学的,虽然带到门口了,可我还是不知怎么进去!抱歉~~~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吗?加多点想象力下去吧

Command1.BackColor

是改变按键颜色 的 属性

当你按第一次时  Command1.BackColor = &FF& (红色)

当你再按一次时  Command1.BackColor = &00000000& (黑色)

这样按键就可以在两种颜色间转换,明了吗????

要想按键能改变颜色,UseMaskColor 必虽设为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