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

楼主(2007-12-12):
(无正文)

网友A:
拆一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呵呵,机械结构

楼主:
是否耳机插孔里多带了一个黄片,当接耳机时就把喇叭给切

网友C:
里面有个小开关,插进去就断开了。

网友D:
是的,建议LZ自己去找个插座看一看

大多不拆开也能看出结构的

网友B:
3楼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拆一下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

立体声耳机里只有三个接线柱,怎么利用这三个,是否有特别的一种插座,有一个常闭的开关?

网友D:
唉,插进去后有一个弹片就变形了,本来接通的两个脚就断

这么多人都说了:叫你去找个插座看一看!!!

网友E:
简单的结构问题

网友F:
有常闭的开关(其实是铜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弟兄,买了一个弄明白了

有一种只是提供三个界限端子而已,手头上有一个有5个接线的就可以了!

网友G:
3个的是单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