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也会出错?? 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2007-12-13):
se, ce, AC, space, AD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编译一个有60K左右的程序,这个程序是代理商给的.刚开始编译连接都没问题,0 erro,0 warning.然后我把主函数的while(1){}部分都用/*  */屏蔽不编译,结果就出来那么多的问题,怎么我不用它也有错吗?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ETUPMENU_KEY?SETUPMENU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X_INTERRUPTHANDLER?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PIP_AUTO_FUNCTION?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AUTO_FUNCTION?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OSS_DETECT?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ALARM_DETECT?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OTION_DETECT?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ZOOM_KEY?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FREEZE_KEY?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KEY_NORMAL?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TIMEDISPLAY?MAIN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MAIN_KEY_PRO_CALL?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ENU_TITLE_FIXED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TITLE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TITLESET_SELEC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ENU_TIMEDATA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ENU_TIMEDATA_FIXED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TIMEDATE_SET_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TIMEDATE_SET_ADD?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ENU_DISPLAYSET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ALARMTIME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ENU_ALARMSET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ALARM_FIXED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ENU_MOTIONSET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DISPLAY_FIXED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MOTION_FIXED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HISTORY_PAGE?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HISTORY_CLEAR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SENSITIVITY_ADD?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SENSITIVITY_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ENU_SENSITIVITY_FIXED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OTIONCELL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DISPLAY_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DISP_SUB_AUTOSEQ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DISP_SUB_PICTURE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DISP_SUB_PICTURE_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DISP_SUB_PIP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ZOOMKEY_POSITION?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ZOOMPOSTION?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OTIONAREA_CURSOR_POS?MOTIO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MOTIONAREASET?NVP1004MX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NVP1004MX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SETUPMENU
    LENGTH:  0006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MOTIONCELLSET?SETUPMENU
    LENGTH:  0006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HISTORY_PAGE?SETUPMENU
    LENGTH:  0005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PIPSET_SUB3_SET?SETUPMENU
    LENGTH:  0004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DISP_PIP_DEC?SETUPMENU
    LENGTH:  0004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DISP_PIP_ADD?SETUPMENU
    LENGTH:  0004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PIP_AUTO_FUNCTION?MAIN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OTION_DETECT?MAIN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OTION_TRACING_SET?MOTION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DISPLAYDECIMAL?NVP1004MX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ALARMHISTORY_KEY_UP?SETUPMENU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ALARMHISTORY_KEY_DOWN?SETUPMENU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MOTION_CHANNELSEL?SETUPMENU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ALARM_DETECT?MAIN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ALARMPRINT?MAIN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OTIONPRINT?MAIN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CAL_SIZE?NVP1004MX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TITLE_SET_ADD?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TITLE_SET_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ENU_ALARM_MOTIONSET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MENU_ALARMTIME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MENU_ALARMSET_DISPLAY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ENU_ALARMHISTORY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ALARMHISTORY_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HISTORY_CLEAR_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ALARM_SET_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ALARM_SET_ADD?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MOTION_ENABLE?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MOTION_SET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MOTION_SETADDS?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MSENSITIVITY_ADD?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MSENSITIVITY_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MENU_SENSITIVITY_SET_DISP?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OTIONCURSORSTATUS?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DISP_SUB_PICTURE_ON?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_DISP_SUB_PICTURE_SET?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DISP_PICTURE_DEC?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DISP_PICTURE_ADD?SETUPMENU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X_INTERRUPTHANDLER?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AUTO_FUNCTION?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LOSS_DETECT?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LOSS_DISPLAY?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FREEZEALARMDISP?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FREEZEMOTIONDISP?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INIT_LOSS_DISPLAY?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MOTION_TRACING_OFF?MOTIO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STACK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STACK
    LENGTH:  0001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PIP_LOCAL
    SEGMENT: ?ID?SETUPMEN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YCUR
    SEGMENT: ?ID?SETUPMEN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XCUR
    SEGMENT: ?ID?SETUPMEN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M_CH
    SEGMENT: ?ID?SETUPMEN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AREASTATUS
    SEGMENT: ?ID?SETUPMEN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CUR_POS
    SEGMENT: ?ID?SETUPMENU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PIP_LOCAL
    MODULE:  .i2c.obj (I2C)
    ADDRESS: BCA6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XCUR
    MODULE:  .motion.obj (MOTION)
    ADDRESS: C891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XCUR
    MODULE:  .motion.obj (MOTION)
    ADDRESS: C89F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XCUR
    MODULE:  .motion.obj (MOTION)
    ADDRESS: C8B2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YCUR
    MODULE:  .motion.obj (MOTION)
    ADDRESS: C8C7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YCUR
    MODULE:  .motion.obj (MOTION)
    ADDRESS: C8DA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PIP_LOCAL
    MODULE:  . vp1004mx.obj (NVP1004MX)
    ADDRESS: 9D5D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PIP_LOCAL
    MODULE:  . vp1004mx.obj (NVP1004MX)
    ADDRESS: 757EH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SYMBOL:  PIP_LOCAL
    MODULE:  . vp1004mx.obj (NVP1004MX)
    ADDRESS: 8030H
*** ERROR L119: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SEGMENT
    SEGMENT: ?C_C51STARTUP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C_STARTUP)
    ADDRESS: B939H
Program Size: data=371.7 xdata=0 code=60380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大家,谁可以帮我看一下,这到底出来什么问题,怎么不用也有错的?
主函数如下: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
/*    while(1)
    {
        MX_InterruptHandler();
        switch(Key_chk_mode)
        {
            case KEY_NORMAL:
                Key_Normal();
                break;

            case AUTO_FUNC:
                auto_function();
                break;

            case PIP_AUTO_FUNC:
                PIP_auto_function();
                break;

            case FREEZE_FUNC:
                Freeze_key();
                break;

            case ZOOM_FUNC:
                if(ZoomChk)
                {
                    ZoomChk = LOW;
                    zoomOn = HIGH;
                    Motion_Tracing_off();
                    SingleBox_Enable(SBOX1);
                    ZoomSingleBox();
                    Write_Mux_Reg(BANK1,rZM_ON,0x00);
                    OSD_Clear();
                }
                if( MotionTime == 0 )
                {
                    OSD_Clear();
                }
                Zoom_key();
                break;

            case SETUP_MENU:
                SetupMenu_Key();
                break;
        #if 0
            case DEBUG_MODE:
                Addr_mode();
                break;
        #endif

        }
        if( TimeFlag )
        {
            if( TimeDataDisp )
            {
                TimeDisplay();
            }
            //REC_TimeDisplay();
            TimeFlag = LOW;
        }
        if( LossChenkFlag )
        {
            LOSS_Detect();
            LossChenkFlag = LOW;
        }
        Alarm_Detect();
        Motion_Detect();
    }    */
}

网友A:
是警告

告诉你,有些函数在整个程序中没被调用

网友B:
当然会出错啦

函数没调用过的话其内部的局部变量没法做覆盖分析,也就没法优化,从而造成RAM大量浪费,最终内存溢出了

LZ要学会自己去看提示啊

网友C:
屏蔽掉没有调用的函数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几位给我指点.
特别感谢XWJ,你一下子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确实,我不屏蔽掉while()部分时候,data才用187.7B,屏蔽后却用了371.7B,这就超出了范围.

不过我想调试某些函数实现的功能,但调试每个函数都要把不用到的函数屏蔽掉的话太麻烦了,而且里面的函数很多的.哪位大哥有好的方法指点的话请给小弟提个醒呵.

谢谢了!

网友C:
在一个不会被实际调用的函数中调用警告函数

void no_used(void)
{
    func1();
    func2();
    func3();
    func4();
    ....
}

楼主:
谢谢

谢谢6楼的,您的方法挺好的.
不过刚才我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void main()
{
  bit debug=1;
  while(1)
{
   while(debug){ //把需要调试的函数放在这就可以调试了}

}
}

谢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