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RS232电平滤波导致的RC电路理解困惑之处,希望指点一下!

楼主(2007-12-17):
   MAX232的常规接收电路直接接收某工控机的RS232电平,2.4K的波特率,直接读近来,再通过光藕隔离进入单片机,发现部分数据接受很不稳定.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发现进MAX232接收的电平处于振荡状态.如果把该RS232直接通过电脑读进来,就很正确,所以认为自己的MAX232接收电路需要改进.
   想通过RC滤波器实现.串个1K的电阻,对地并一0.1UF的电容,RC=1000*0.1*10(-6)=0.1(ms),而2.4K的波特率的一个BIT的周期为0.4ms,是不是能即使的完成滤波处理啊?
   而且这样接发的RC滤波器,这是低通滤波器,我现在搞不清楚,低通滤波器能让2.4K的脉冲通过吗?就是RC时间常数和F(h)==1/2ΠRC有联系吗?如果按照我的算法,低通滤波器的F(h)=1/2*3.14*1*10(3)*0.1*10(-6)=1592Hz,根据f(实际频率)<<F(h)才能不失真的通过该频率的波形,我的2.4K的RS232电平能通的过吗?实际上2.4KHZ>1592HZ.波形必然失真啊?
   我这样分析对吗?大家能否给我理理思路.

网友A:
找找max232电路设计上的毛病,不需要设计什么滤波电路

网友B:
如果是RC=0.1mS,应该选用9600以下的波特率甚至更低

网友C:
一直使用MAX232,没有加RC滤波电路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有谁能够比较透彻的解释一下。

网友D:
没这种做法

“发现进MAX232接收的电平处于振荡状态”?
边沿上?频率?幅度?线长?电路?

很怀疑是你的电路问题

网友E:
您得比对

找个好机器与这故障机作对比,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您提到电路中用到光隔,您可先绕开这部分,测试波形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