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 20块*币 A3955 10元

楼主(2007-12-18):
(无正文)

楼主:
xwj、圈圈、匠人、救火车等老大,给点建议吧

网友A:
EN接了吗?

这个IC很多现成的图啊,多找几张对一对

网友B:
没玩过这个片子呀,只能眼睁睁的看了。

网友C:
一刀两断,分清前后级

割断L297和L298的联系,将L298的EN接高电平,引4个控制信号到IN1-IN4,直接程序控制将步进电机转起来再说。
如果能转起来,再恢复电路,查找故障原因,首先看振荡,再用示波器观察采样电阻电流波形最佳。

楼主:
L297的1管脚和16管脚怎么没有频率信号输出?

R10和C11没有起振?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297的clock端输入时钟有,使能端也置高电平了,但是ABCD四个管脚都没有脉冲信号,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C:
二分法!

不是外围元件的故障,那就是芯片L297的故障。用测量法和替换法解决。

网友D:
古版说的是

网友E:
呵呵,调电位器了没有

测一下297的15脚(ref)

楼主:
晕,297和298都坏了,两天时间都丢这了,谢谢楼上各位老大

网友F:
297+298太古老了,试试新的芯片吧,推荐A3977

网友D:
画出来的两个IC都坏啦?

厉害厉害

网友G:
Allegro 的驱动IC真多

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是否好买?

楼主:
其实我也奇怪,难道人品爆发,呵呵!!

网友A:
晕,人品问题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