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于GTM900的问题

楼主(2007-12-18):
各位大虾:小弟我刚刚接触华为的GTM900模块。
我使用它来发短信的时候碰到如下的问题:
操作过成:
1: AT+CMGF=1回车                     (采用文本格式发送)
2: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      (短信要发送到的手机号)

到此步操作一切顺利。按照说明2步后
出现一个“>”然后就可以输入要发送的内容
然后以CTRL+Z结束发送。

我想发送“你好”两个字到对方的手机,但你好后必须跟着CTRL+Z才能结束内容并发送。我所用的串口不能捕捉CTRL+Z的键值,所以我就用了别的软件捕捉到了其等效于十六进制的AE,于是我就在十六进制的清况下发了“你好”(C4 E3 BA C3 6F)CTRL+Z(AE)

但手机没有反应从串口看我只是发了“你好”并没有发送到CTRL+Z;我后来以为是我没加回车。但加了也一样。没有串口没有把我的CTRL+Z发送出去所以发送显示表示我还没有要结束内容并发送信息。老是回出现“>”.

请问各位大虾着是什么原因呢?CTRL+Z怎么会发不出去。

楼主:
难道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

有时候看到网上有些问题问的太幼稚了。
所以大虾们看都都没怎么答。
难道我问的问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这样还请大虾们多见凉。
小弟真的琢磨了好久了。不得其解。
还请大虾们不啬指教啊。呵呵。

网友A:
查查是不是你的发送软件把有用的东西过滤掉了

换一个软件试试看

楼主:
谢谢平常人

谢谢平常人了:
我换了发送软件,就可以发送了。
但我又有了新的问题了:
我发现我想发送信息到我的手机。操作如下:
1: AT+CMGF=1回车                     (采用文本格式发送)
2: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      (短信要发送到的手机号)
3:内容。CTRL+Z
但返回只有
OK。
我的手机没收到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按说明书应该返回 +CMGS: <mr>[,scts>] OK
但我的只有OK
为什么?

楼主:
更新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1: AT+CMGF=1回车                     (采用文本格式发送)
2:AT+CMGS="+8613XXXXXXXXX"回车      (短信要发送到的手机号)
3:内容。CTRL+Z
在我发送后老是回应
ERROR
为什么会发不出去的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

楼主:
没人会啊?

晕~~~~

网友B:
CTRL+Z的二进制值是0x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