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红外线转发器原理图?

楼主(2007-12-19):
大家谁有红外线转发原理图,给我一份吧,谢谢大家。
大家说说原理也行,我认为:一体化接收头把收到的红外线经过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红外线发射管就行了,这样可以吗?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什么叫红外转发器?

如果按你那样说的话,直接用镜子就可以.嘿嘿~~~~~~~~~~

网友B:
不行,红外接收头输出的信号已经滤除了载波,需重新调制

网友A:
噢,载波频率不匹配啊~~~~~~~

我还以为是相同的呢?

网友C:
看过用模拟电路的,转发遥控信号

网友D:
RE

一体化接收头输出的信号是解调过的。

自己做个37KHZ的信号发生器,对信号重新调制,再用红外发射头发射。

网友E:
同意楼上

38.4K信号与你的接收信号相与,再驱动楼主先前说的三极管驱动电路即可!
38.4K信号可以用有源晶振分频得到。

楼主:
好复杂啊

用模拟信号放大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