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指教!!!

楼主(2007-12-20):
刚完成一份切割机的运行调整程序的编写,但是当按下按键后,数据调整方面还有问题,每按一下,有时会跳一个数值,有时会跳2~3个数值,改变延时消抖电路(在20ms~35ms之间)仍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在加大延时时间的话,电路就不灵敏了?请问该怎么办?
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A:
硬件和软件都有可能造成你所述的现象的

网友B:
换个按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