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输出问题

楼主(2007-12-20):
请问:如果我将io口控制寄存器设置为输出态后不做任何处理,那么这个口是什么状态?请大家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什么单片机?

看手册就行了。

网友B:
都有个寄存器代表输出什内容的

一般的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寄存器是不确定的。寄存器可能为1也可能为0

寄存器为0的概率要大的多,

网友C:
复位后肯定有个确定值的

网友D:
看数据手册就知道

楼主:
输出状态

我用义隆的447S,我看IO口的内部结构是IO口的输出最终是通过一个三态门来控制的,当将IO控制寄存器设置为输出(即为0)时,三态门输出前级送出的低电平,但实际上输出是不定的。我搞不懂其中的原因,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这样的话义隆的单片机输入输出设置时是不是也要像PIC的一样有个读--修改--写的过程呢?

网友E:
三态门是双响口啊

你外面没有加上拉,测出来的电平肯定是不确定的啊.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F:
一般复位后都清0了吧

真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G:
51一般是高电平,具体看手册

网友H:
还是根据单片机的复位后的状态

有些单片机会内置上拉或者下拉。也可以通过外部上拉下拉,就得到确定的高低电平。不然真的是随机状态。

楼主:
我实际的情况就是随机的。。。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是太清楚,我说的是设置为输出口后的状态

网友B:
原因,单片机电没掉完,输出可能为1.

比如5伏有电容,掉电后不久上电,复位没清0.

寄存器可能有电。就可能输出为1.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