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2C5410扩展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在STC12C5410的手册中了解到可以用PCA模块实现4个16位定时器,看了其中的示例,但只有一路。如果用PCA模块0和模块1扩展2路定时器,假如在2个定时器初始值相等的情况下,是产生一次PCA中断还是2次?或者在中断来临时,模块0和模块1的中断标志是否都置1?

网友A:
仔细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