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逻辑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7-12-24):
 输入A,B,输出K

 输入A上升沿:K为高电平
 输入B上升沿:K为低电平

网友A:
用1个RS触发器,输入A,B信号通过电容输入RS的输入

网友B:
用个小的单片机撒,

单片机也是逻辑电路的集合

网友C:
4013。。。

一个按键实现H,L切换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我要两路输入的,2楼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D:
2楼的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