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推荐一个超低功耗16位的AD芯片,<1mA

楼主(2007-12-25):
现在准备做两线制的温度变送器。

经过测试,目前的AD芯片距离我们的需求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希望能够找到价格便宜,性能强大,功耗超低的AD芯片。

目前使用CS1160。是一个16位的AD芯片。价格是RMB6元左右。

使用2.4576M晶振,PGA=32,此时AD芯片耗电1.6mA左右。

由于两线制的原因,整个MCU和AD芯片部分希望耗电在2mA以内。

从而保证回路电流在3mA的时候能够可靠的工作。

目前整个MCU和AD部分的方案耗电大约在2.3mA左右。其中MCU耗电只有0.6mA的样子。

此时MCU的主频已经分频到了700Khz了。不能再低了。

所以,要想进一步降低功耗,只能希望从AD芯片上想办法了。

楼主:
先给个介绍啊!

价格,性能等说一下啊。合适再电话联系吧。

网友A:
一定低于你现在的价格(6RMB)

要看你的量才能谈价格,使用32768Hz的时钟信号

楼主:
可否先看看DATASHEET

32K的时钟

速度和精度可以满足吗?

网友B:
MCP3421 18位的

网友A:
大概的功能如下:

大概的功能如下:
转换的时间是32ms在16bit的精度的情况下,如果在10bit的情况下转换的时间是2.5ms,转换完成后输出一信号通知mcu.
信号输入的范围:405mV/105mV,可选。基本上不需要op就可以实现温度的转换。
如果使用在温度测量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20-+60度。
工作电压:2-5VDC.
工作的平均电流:50uA左右。非常适合于超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C:
什么产品,有量么

我这里有颗16位AD的MCU,基本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