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纹波严重,求解决。

楼主(2007-12-25):
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的地,发现纹波相当严重,有正负100mv的波动,加上10U电解电容与104的电容也没有改善,求解决方案.

网友A:
电源100mV的纹波也不是很大哦

改善不能通过外部改善了

你这个是电源本身纹波大

需要改进电源电路

楼主:
电源是dc/dc的电源模块,肯定不能改进电源电路了。

电源是dc/dc的电源模块,肯定不能改进电源电路了。外部是否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纹波?

网友B:
要看这种纹波对电路产生的影响了的.

要看这种纹波对电路产生的影响了的.

楼主:
是220U,上边写错了。

网友C:
对于地上的纹波

    这个其实应该定义为共模干扰,电源模块本身对这个处理是不会太花体积,都是留给用户布板解决。

    使用电感---对你的问题。

网友D:
加电感滤波,共模就加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