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扩展外部存储器

楼主(2007-12-25):
http://www.c51.cn/Article/mcuzh/200711/7132.html
上面的网址是一篇关于C51和SST39SF040连接的**

有一个问题,很迷惑
P2.6和P2.7分别用作SST39SF040和锁存器74LS374的片选信号,SST39SF040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8000H~BFFFH,74LS374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4000H~7FFFH。
上面这句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才对呢.
P2.6和P2.7分别用作SST39SF040和锁存器74LS374的片选信号,SST39SF040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4000H~7FFFH,74LS374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8000H~BFFFH。

那位大侠能指点下,和说说C51经系统总线外扩展存储器的原理

网友A:
呵呵 我干过这活,不过早忘了

帮你google 了一下    作者:徐爱均 的那本,照猫画虎既可。
其实就是起始一段: 包含中断入口部分两段Flash 是一样的。

用Blink 。

楼主:
re

那位能解释下那个迷惑
P2.6和P2.7分别用作SST39SF040和锁存器74LS374的片选信号,SST39SF040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8000H~BFFFH,74LS374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4000H~7FFFH。
上面这句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才对呢.
P2.6和P2.7分别用作SST39SF040和锁存器74LS374的片选信号,SST39SF040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4000H~7FFFH,74LS374的片选信号地址范围是8000H~BFFFH。

网友B:
主要原理是对39xF040进行分页

由于040的容量达512K字节,超出了51的寻址范围,因此要分成若干块。

利用374锁存040的高地址,然后访问040。块切换通过向374写不同的值来实现。

374和040的编址则和硬件连接有关。

网友B:
另外我看了一下你所提供的链接指向的页面

他所提供的硬件连接方法(编址)非常有问题!

040在他这样的应用中只要P2.6为“0”就被选中,并不是叙述中所说的“地址范围是8000H~BFFFH”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