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波形

楼主(2007-12-26):
看一下这个波形,是什么编码,没用过曼切斯特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用单片机IO口怎样解码呢,这只是前一部分,没有数据时是高电平.出现数据就如图的样子,就一条数据线,没有时钟线.

楼主:
整个数据好长,大约70MS.图中宽的地方大约750US,窄300US左右.

一点思路也没有.

网友A:
波形和什么编码没有什么绝对关系

网友B:
晕,看不懂,又不知道发送的数据,甚至波特率都无法肯定

网友C:
看得出来的绝对是高手

网友D:
有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E:
有点像红外遥控器的波形

记不清楚了。

网友F:
现在单线通信还真不少了

楼主:
这是一个报警主机和无线接收器之间通信

这是一个报警主机和无线接收器之间通信,因为客户也要做一个能代替别人的无线接收,所以就要分析这样的波型.当然什么资料也没有,只能分析波形了.

网友G:
宽的1窄的0或反之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