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怎么来设定DS12887内部年单元?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26):
RE

原来用过,仔细看看数据手册,隐约记得有一个单元设置08,一个设置20就好了,注意一下判忙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我仔细读了手册.没有你说的那样

我看了手册上面说了年单元只能设置0到99
那若如果设置1999和2099不成了一样的了啊
如图

网友B:
一般会有一个世纪溢出位的,需要自己判断……

楼主:
哦!我知道!呵呵!

网友C(2008-03-28):
答复

在32H单元可以输入年份高两位,我想问 ,如何定高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