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所长培训遇到的问题,望兄弟们进来帮忙!

楼主(2007-12-26):
1: maqingnian 发表于 2006-8-10 16:08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09楼: 回复clownabcd

我也有你的疑问。根据所长的注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extern void Memory_Init(unsigned char *pRamPara)
Memory.c里
void Memory_Init(unsigned char *pRamPara)
{
    pRamEnd=pRamPara;
}   是这样么?
2:unsigned char idata *Memory(unsigned char mSize)
{
    pRamEnd-=mSize;
    return pRamEnd;
}
这里是在每个模块中都对内存进行分配的么?mSize还要自己计算的么?
3:前面有个enmu MSG_HEAD{.....eMSG_End,}
后面 三InMsg.aMessage_Function=(void*)Memory_Malloc(sizeof(void*)*eMSG_End));
void*是转换为空类型的指针,这里的*eMSG_End如何理解?该句应该是分配给eMSG_End所占字节数的内存么?
4:struct InMsg{void (**aMessage_Function)(),}
(*aMessage_Function)()是函数指针,但是这里两个* 号是什么意思?

各位大虾,本人底子薄,希望各位耐心解释下。

楼主:
help

路过的朋友帮帮忙哦。。

楼主:
过路的朋友帮帮忙哦

网友A:
内存分配。

对于所长的这种内存分配方案个人及不认同。动态分配内存却不能回收,明显存在内存泄漏。
用所长这种内存分配方案的,都可以改为静态分配,这样还可以用编译器检查是否超过了RAM的容量限制。

楼主:
问题3、4

主要是问题3、4,那几个涉及到指针的不怎么看的懂,希望路过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大家对串口驱动有什么好的办法

怎么确定一包数据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