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55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发在技术交流版没人鸟,5555555555~~还是这里好
===================================================
电路如下

输入CHKD0是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输出驱动一个继电器RL1。

现在有个问题,电阻R20设为10K时,上电迅间继电器会闭合一下,如果把电阻改为2K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何解????

网友A:
分几步解决

1.断开555和单片机的连线,上电,如果问题还有:找555电路模块;没有,找单片机。

2.手动使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量CHKD0的电平,是否为高,若不为,则焊接等可能有问题。

3.若上述两个都没有发现问题,检查上电初始化程序,是否有乱设口线的。

楼主:
谢谢楼上

测试的时候我都没有接单片机,不是单片机那边的问题。

这个板我做了好多个,开始时R20都是用了10K,上电时基本都会闭合一次,全部换成2K后就没出现过,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减小C20容量看看

也许C20的存在,在上电瞬间TR引脚出现一个低电平的窄脉冲

网友C:
C20可以拿掉

c20和R20刚好是组成一个复位信号,上电的时候会是一个窄脉宽的低电平,这样就使得继电器工作。如果连接了单片机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网友D:
把4脚复位端用上不就行了?

网友A:
C20确实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E: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上电时,555开始工作,R20给C20充电,C20充电还只充到1/3VCC时就已经被TR脚检测了,于是555输出一个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