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12-27):
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测温和PWM信号都已经做出来了,但是不知道如何用5V的数字信号去驱动电阻丝的电压(或者通断)。
不知道继电器是否可以,好像继电器的工作频率很低。
请高手指导,有做过的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
用可控硅撒

楼主:
楼上能不能介绍的详细一点啊。

我用的是PWM信号,是果用可控硅是不是要用数字电位计调节啊?

网友B:
你直接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C:
使用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D:
用可控硅调节

可控硅用来控制交流高电压信号非常的方便,改变它的导通角就可以改变输出的大小,也不需要PWM来控制了

网友B:
加热器应该是个220v的,三极管不行吧

网友E:
用3极管会烧.

用光藕MOC3023去控制双向可控硅,最好的是控制相位,这样控制的级数比较细腻,但比较麻烦,要做过零检测器.如果用PWM,则理论上频率不应该超过25HZ,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让一部分完整的正旋波通过.让一部分不通过.例如,1S本来有50个波,可以用PWM只让25个通过.

网友F:
关键看你怎么控制的

通断式:继电器
导通角:可控硅
PWM:MOS管(只能对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