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做为2008年1月的专题----软件抗干扰的方法研究

楼主(2007-12-28):
***************************************************
前言
之前在论坛泡了这么久,总是听说各路高手有一些玄乎奇神的软件抗干扰方法,一直以来苦于没有机会看到。希望通过本月的专题,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一些高级的方法。

***************************************************
先说说我知道的方法吧
1、看门狗(硬件?软件?)
    我认为看门狗作为最后的无奈之举,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抗干扰方式。一个系统如果一天到晚复位,应该不能使用的。
2、针对特定的干扰时序,给出特定的抗干扰程序处理(我下文给出的RS485多机通信死机的解决方案就是这样的)。
3、软件陷阱(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使用,只在书上看到过,也不知道C语言编程的时代是否还用得上)
4、代码冗余(水平有限,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C语言也不知道如何编程具体实现)
5、……(由于水平有限,本人就不太知道其他的方式了)

*****************************************************
注意:请回复的时候不要太虚,比如
“XXX方法XXX”

*****************************************************
建议采用如下的方式给大家来讲解
1、方法名(开篇立意,开门见山,讲究名正言顺)
2、该方法的应用环境
3、该方法为什么在该环境下能够提高抗干扰
4、该方法的具体实现方式(能够给出源代码更好了)
5、该方法的可行与否的测试方法和测试结论
6、该方法的不足之处

******************************************************
如果其他的同志看到别人给出的方法后,觉得该方法在他给出的应用环境下,考虑的还是不妥当,需要改进,也不要给出太虚的回复。比如:
“这个方法太简单了”
“这个方法我早就用过N年了”
“这个方法也拿出来说?地球人都知道”
等等诸如此类不能解决事情的回复还是少一些为好,希望打造一些精品帖,少一些水贴才好。

*******************************************************
如果发现不妥,建议采用一下方式来回复。
1、该方法在该使用环境下有以下条件考虑不周全!
2、需要增加什么手段可以提高抗干扰!
3、或者是该方法完全不行,需要采用新的方法
4、给出解决方案(源代码或者分析过程)
5、新方法的测试方法和测试结论(有最好)

********************************************************
本人之前针对RS485多机通信下发生随机死机现象做过仔细的分析也研究。
最终通过状态机收发实现了多机通信死机解决方案。
由于原文分析过程太多,我给出了一个压缩包,包括:
-------------------------------------------------
前因:《关于通信程序死机的描叙》
分析:《关于通信程序的死机分析以及处理》
解决:《UART文件夹》内给出的是具体的实现代码。
-------------------------------------------------
请大家移步我的博客下载:
http://blog.21ic.com/user1/3407/archives/2007/41534.html

**********************************************************
最后,希望通过我的 这块 “破瓦”,能够引出各大高手的 “良玉”。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见识到各种可操作的,切实可行的,又能够真切用到各自项目中的软件抗干扰方案!

网友A:
这个论题不错,俺一个菜鸟的看法

冗余就是NOP。。。。。现在基本用不到了 很多单片机都是单指令的啊

关于陷阱   看有没有必要了,不是特别紧要关头的话有看门狗就可以了

陷阱写不好反把自己陷进去了呵呵。。。。。

软件有很多纠错的方法这点学习下很有益处的,现在还没找到专门次类的书。

三重纠错,一些简单的验证算法 什么的还是常需要用的

RE12楼,写的是:“标准错误”的陷阱写法

关于次方面的内容建议看下周航慈的《单片机程序设计》

网友B:
支持一下

总有不少网友强调软件抗干扰的重要性,一直也没机会看看到底怎么实现的,有用过的给说说吧

楼主:
我也是苦于没有看过实际项目怎么使用的啊。

所以希望有高手出招了。

网友C:
躺椅先舒服一下~~

网友D:
高手们出来啊!我们都在期待啊!

网友:
那个软件陷阱不知道有用没

你想好好的咋一下子掉进去了呢,那么大的一片地它还真能掉进去,奇怪了

网友C:
补充一点

对于多字节指令的MCU,需要记得其常用的一些跳转指令的机器码,在程序中经常有一些表格文件,这些文件中的数据要注意不要和那几个跳转指令相同,如果相同,尽量给予拆分,例如0X27可拆分为0X25,0X57或者是0X52,0X57等组合做到表格中,对于一些线形修正等表格,一般略微改动参数对修正效果没有太大影响,此时可把值调整为例如0X26或者0X28等避开.

HOTPOWER是这方面的高人,等他上来说道把^^

网友C:
走错了门,闪人~~

网友E:
关注这个话题

对于软件防干扰我还真的没有用过。到现在为止我做过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因为干扰而导致系统程序跑飞的情况。可能是应用环境干扰比较小的缘故。在书上看了关于软件陷阱的介绍不是很理解。在用C写程序的时代我们还能用到软件陷阱这种东西吗??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最好能有一个实例分析。

楼主:
搞这方面的专家啊

出手啊。

虽然我知道总结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也不要让我们等待太久啊!

默默的等待中………………

网友F:
好的,先采纳建议.

网友G:
软件陷阱是这样的:

ORG  0000H
LJMP START

START:
     ...
     ...
MAIN:
           ...
           ...

           LJMP    MAIN           ;主程序循环
           NOP                    ;软件陷阱
           NOP
           LJMP    START

网友H:
占个位置,想好了再说

软件的抗干扰容易和程序的健壮性混淆

我认为软件的抗干扰措施是针对容易因为外部干扰导致数据采集错误的软件滤波措施,剔出错误,或者甄别出错误,保证系统在可靠数据的交换下工作

网友I:
关键是抗什么?把干扰模型做出来先

网友J:
占个位置先

网友K:
呵呵,我来发表一下拙见

软件,很多书都讲了,只是没有扩展来讲。

一般的,写程序的同志把功能完成了。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很少考虑软件抗干扰的问题。

设计上,只要添加适当代码,就能解决大部分死机问题。

先明白一个问题:干扰到底干扰到单片机什么东西,那就是寄存器,特别是PC寄存器。

那么在程序中就要时时刷新 寄存器,特别是输出寄存器。

举例:(emc 单片机为例子)

      org   0
      mov  a,@25
      mov  0x20,a
      clr  0x21
;;;;;;;;;;;;;;
s1 :
      inc  0x21
      mov  a,0x20
      sub  a,0x21
      jbs  3,2
      jmp   s11
      jmp   s22;;;

s11:
     jmp   s1

s22:  clr 0x21
      6,2端口取反,输出一个波形
      jmp  s1
;;;;;;;;;;;;;;;;;;;;
该程序就有个问题,干扰后,0x20寄存器如果被干扰变成其他值后,6,2的频率就变了

以下的办法就不会了,但大家都习惯第一种,(称为初始化)
;;;;;;;;;;;;;;;;;;;;;;;
     org   0
     ; mov  a,@25
     ; mov  0x20,a
      clr  0x21
;;;;;;;;;;;;;;
s1 :
        mov  a,@25
        mov  0x20,a
      inc  0x21
      mov  a,0x20
      sub  a,0x21
      jbs  3,2
      jmp   s11
      jmp   s22;;;

s11:
     jmp   s1

s22:  clr 0x21
      6,2端口取反,输出一个波形
      jmp  s1

虽然很简单,但我就测试到一程序就是按我说的第一种办法写的

网友L:
re 我一般不刻意的注意这个,都是从软件自身找问题的。

我写程序时对于软件抗干扰都是在程序状态上考虑意外情况的,例如:
if(a == 1){
...
}
else if(a == 2){
....
}
else{//这个else 一定得加的,即使自己认为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加上
..//经过好多程序走飞的情况发现:大多情况都是缺少这个语句条件的,这个语句可以写成重新初始化a
}
还有程序出现堆栈比较深的运算(例如浮点乘除法后)或中断比较深,我加2个_nop_();

嘿嘿,这个也许不符合楼主题目要求,也算给楼主的楼加块砖吧

网友:
我没见过跑飞的情况

如果程序真跑飞了,一个错误有时是致命的,想要捉住那非奔的程序,是不是需要满篇的NOP

楼主:
不明白

16楼说的还是不太明白。

用汇编描叙的有点看不懂。特别是 INC 0X21 一个立即数怎么可以++?

还是我的汇编忘记的差不多了?

17楼的和 switch的 default不能少 基本相同。

增加的只是容错处理。

但是,和以前在一些帖子里面看到的一些说法有出入。

还希望能够继续深入讨论。

谢谢

网友M:
应该是你忘了吧呵呵,51立即数用#,EMC用@,不加的话是地址是一个寄存器。

网友K:
楼上对,0x21就是一个寄存器

网友D:
用C写程序就不需要考虑什么问题了啊?

近来发现已经用汇编写的程序出现了乱跳的现象
 但是用C写后就没有问题了.
   程序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N:
22楼的问题

可能是有些变量在使用上没有考虑周到

也可能是进出子程序时没有做好

C的变量位置不是你指定的,所以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O:
关于C的软件陷阱

一般编译器会自动加上的

网友F:
寄存器和内存的数据要动态校验和刷新

所有的寄存器和内存都有可能被改。
关键数据要动态校验,关键寄存器也要有检查修正的方法。

网友P:
!!!

...
软件抗不了干扰吧..

很难做实质性的东西,把容错性做好就不容易了..而且也会加大系统开销..

网友O:
re:18楼

如果不稳定时,如在芯片的工作电压上下时,肯定会出现在程序跑飞的现象。

楼主:
RE 28楼

在芯片工作电压上下

你的复位电路干什么去了?

还不复位?

此时还要程序运行干什么?

网友F:
软件抗干扰很重要。

这点不用讨论吧。

楼主:
看是抗哪方面的干扰了

比如电压已经低于单片机正常工作的电压了

此时的软件抗干扰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应该改进你的硬件电路

比如 设置合理的 低电压复位 门限值

如果连供电都保证不了了。软件抗干扰有用么?

网友I:
首先要把现象和原因了解清楚,然后才谈得上解决

网友Q:
我也插嘴说说

程序一大,特别是那种有通讯,然后一大堆状态的的时候,本人就因为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结果不了了之。

比如说,2个CPU用SPI来通讯,然后又有令一个CPU与他们当中一个用UART通讯,而这个时候要自己写通讯协议的话,那就麻烦了。很多时候发送数据包,发送途中因为种种无法预料的原因,数据包缓冲区被改了,于是发送的东西就变得模棱两可。这应该算是一种所谓的软件干扰吧?

处理只能这样:发送时不准更新数据缓冲区。更新时不准发送。
但又会有问题:假如某些数据是不能等的,收到一定要保存,有些又一定要按时发送,这就麻烦了,只好把收到的或者要发的排列起队伍来!发完一个下一个,但是,你能保证存放数据的缓冲区足够吗?是放多一个,还是2个,还是多少个?另外如果状态改变了,这队列里面的数据还能不能用等.

这样就越来越复杂,我没研究过windows的消息指令队列,我看这种情况要用那种消息处理机制才能完美解决了。

网友R:
陷井程序

隅而可以用到的程序,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和12楼的差不多,但更详细一些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PGINT0
       NOP
       NOP
       LJMP ERR
       ORG 000BH
       LJMP PGT0
       NOP
       NOP
       LJMP ERR
       ORG 0013H
       LJMP ERR              ;未使用
       NOP
       NOP
       LJMP ERR
       ORG OO1BH
       LJMP ERR            ;未使用
       NOP
       NOP
       LJMP ERR
       ORG 0023H
       LJMP ERR        ;未使用
       NOP
       NOP
       LJMP ERR
  MAIM:
  ERR:nop
    nop
    push    00h
    push    00h
    reti

网友J:
呵呵,期待好的方法出现

网友K:
呵呵,与火车还是有共同的认识

网友S:
软件抗干扰?有没有搞错……硬件抗干扰才是硬道理

当然了我这里说的干扰是致命的那种……

网友T:
软件抗干扰,是误区

大家说的,都是软件结构差的问题,比如接收个串口数据或发生什么事件,软件死机,这和干扰什么的没关系,和设计理论有关。

只要软件发生BUG,软件就是不可靠的!,即使你想用软件来修复软件:软件陷阱什么的.保证好良好的程序结构,能及时响应复位请求,才对。

骗人的方式俺小时候经常这样做:电机启动,MCU死机,不想改硬件,拼命在软件上做**,只要出去没表现出来就行。俺做过这档事,长大后就转成白道了。这是不是和卖白菜的类似:有化肥的白菜,洒上点水,显得光溜溜的。又或者把大米用白腊熏熏,只要能卖出去,

网友C:
俺在8楼就发现走错门了~~

软件抗干扰其实叫着软件的容错性或完整性更正确一点,例如代码不对数据越界判断这个问题,你说是抗干扰问题还是完整性问题呢?

你的板子在那不停的RST,你再牛的代码也跑不了……

加陷阱,加冗余,加拆分等都只是辅助看门狗能唤醒‘植物人’的,如果说那是抗干扰到也有点道理,但个人感觉不太完整把。

个人认为,硬件是保证你的产品在实际使用环境中可靠运行的保证,这个实际使用环境当然不能指个体,而是指一种类型,人们为此发明了测试标准,在某一类产品中,通过这些测试标准就可以视为可以满足在实际使用环境中可靠运行,但因为测试标准中的干扰强度是不能无穷增长的,所以超过这个测试标准的干扰因为没有测试设备确定它是否可以承受,所以此时就需要增加看家的狗来应对或尽量解决这个问题,诸如屏蔽、隔离等手段均可视为辅助的可靠手段,但前提就是你的硬件在可测试的使用环境中能可靠运行。

否则就是:硬件被干扰的不停RST,你再牛的代码也是‘寸步难行’

当然,这都是俺片面理解,上次HOTPOWER和那个OS的牛人可能就不太同意俺的观点,不过俺个人认为,能做到俺理解的这几点,做个合格的电子工程师应该问题不大,也许他们的境界更高的原因把,就持续思考中把……

网友A:
俺的小小看法

一方面:程序整个架构和算法的合理性。
        在做程序的时候要保证函数的健壮、透明。
        不给其他的函数和结构产生不良影响,做好清洁工作。

另一方面:在跟硬件接口的程序可以加一些纠错或者验证代码
          例如E2,在实时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加一些代码也不碍什么事,比较简单的方法采取多读,多写,读/写在不同位置,读完以后可以比较和验证,这样下来最起码可以提高一点抗干扰能力。如果有一些更高级的算法那是更好的了。

      在做完硬件抗干扰后,软件上也要做到尽可能的提高可靠性。

网友U:
给大家看一个程序结构造成的BUG

#include <iom48.h>
#include <inavr.h>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long sum;
unsigned long error;
unsigned char flag;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routine(void) //定时中断
{
    count++;        //count = 251~260

    if(count > 260)
    {
        count = 251;
    }

    flag = 1;

}

void tmr1_ini() ////定时中断初始化
{
    TCNT1  = 0x00;

    OCR1A  = 80;
    TIMSK1 = 0x0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9;
}

void main(void)
{
    count = 251;
    sum = 0;
    error = 0;

    tmr1_ini();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sum < 100000)
    {
        if(flag > 0)
        {
            sum++;
            flag = 0;
        }

        if(count > 250)         //count = 251~260
        {
            __delay_cycles(2);  //按理一定执行这句话
        }
        else
        {
            error++;            //但实际上有一定的机率会执行这句话
        }
    }

    while(1)                    //下断点,看error的数值
    {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
}

大家想这程序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想想这个程序改进的方法是什么
想通了这个也许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V:
嘿嘿,这是8位单片机,当然有问题,俺那个32位的单片机就OK

确实41楼这样的问题会经常被很多人忽视。

网友:
应该是读到半个字吧

虽然我不会C语言,这是程序漏洞而不是抗干扰的问题,置一标志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用过ASM都知道那问题……

网友W: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

网友T:
NO

开关中断操作count

网友F:
在提高硬件系统抗干扰能力的同时,软件抗干扰以其设计灵活、节省硬件资源、可靠性好越来越受到重视。下面以MCS-51单片机系统为例,对微机系统软件抗干扰方法进行研究。
   1  软件抗干扰方法的研究
   在工程实践中,软件抗干扰研究的内容主要是: 一、消除模拟输入信号的嗓声(如数字滤波技术);二、程序运行混乱时使程序重入正轨的方法。本文针对后者提出了几种有效的软件抗干扰方法。
    1.1 指令冗余
   CPU取指令过程是先取操作码,再取操作数。当PC受干扰出现错误,程序便脱离正常轨道“乱飞”,当乱飞到某双字节指令,若取指令时刻落在操作数上,误将操作数当作操作码,程序将出错。若“飞” 到了三字节指令,出错机率更大。
   在关键地方人为插入一些单字节指令,或将有效单字节指令重写称为指令冗余。通常是在双字节指令和三字节指令后插入两个字节以上的NOP。这样即使乱飞程序飞到操作数上,由于空操作指令NOP的存在,避免了后面的指令被当作操作数执行,程序自动纳入正轨。
    此外,对系统流向起重要作用的指令如RET、 RETI、LCALL、LJMP、JC等指令之前插入两条NOP,也可将乱飞程序纳入正轨,确保这些重要指令的执行。
    1.2 拦截技术
    所谓拦截,是指将乱飞的程序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通常用软件陷阱来拦截乱飞的程序。因此先要合理设计陷阱,其次要将陷阱安排在适当的位置。
    1.2.1 软件陷阱的设计
    当乱飞程序进入非程序区,冗余指令便无法起作用。通过软件陷阱,拦截乱飞程序,将其引向指定位置,再进行出错处理。软件陷阱是指用来将捕获的乱飞程序引向复位入口地址0000H的指令。通常在EPROM中非程序区填入以下指令作为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0000H
其机器码为0000020000。
   1.2.2 陷阱的安排
   通常在程序中未使用的EPROM空间填0000020000。最后一条应填入020000,当乱飞程序 落到此区,即可自动入轨。在用户程序区各模块之间的空余单元也可填入陷阱指令。当使用的中断因干扰而开放时,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软件陷阱,能及时捕获错误的中断。如某应用系统虽未用到外部中断1,外部中断1的中断服务程序可为如下形式:
                       NOP
                       NOP
                       RETI
    返回指令可用“RETI”,也可用“LJMP 0000H”。如果故障诊断程序与系统自恢复程序的设计可靠、 完善,用“LJMP 0000H”作返回指令可直接进入故障诊断程序,尽早地处理故障并恢复程序的运行。
    考虑到程序存贮器的容量,软件陷阱一般1K空间有2-3个就可以进行有效拦截。
    1.3 软件“看门狗”技术
    若失控的程序进入“死循环”,通常采用“看门狗”技术使程序脱离“死循环”。通过不断检测程序循环运行时间,若发现程序循环时间超过最大循环运行时间,则认为系统陷入“死循环”,需进行出错处理。
    “看门狗”技术可由硬件实现,也可由软件实现。 在工业应用中,严重的干扰有时会破坏中断方式控制字,关闭中断。则系统无法定时“喂狗”,硬件看门狗电路失效。而软件看门狗可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
    笔者在实际应用中,采用环形中断监视系统。用定时器T0监视定时器T1,用定时器T1监视主程序,主程序监视定时器T0。采用这种环形结构的软件“看门狗”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能,大大提高了系统可靠性。对于需经常使用T1定时器进行串口通讯的测控系统,则定时器T1不能进行中断,可改由串口中断进行监控(如果用的是MCS-52系列单片机,也可用T2代替T1进行监视)。这种软件“看门狗”监视原理是:在主程序、T0中断服务程序、T1中断服务程序中各设一运行观测变量,假设为MWatch、T0Watch 、T1Watch,主程序每循环一次,MWatch加1,同样T0、T1中断服务程序执行一次,T0Watch、 T1Watch加1。在T0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检测T1Watch的变化情况判定T1运行是否正常,在T1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测MWatch的变化情况判定主程序是否正常运行,在主程序中通过检测T0Watch的变化情况判别T0是否正常工作。若检测到某观测变量变化不正常,比如应当加1而未加1,则转到出错处理程序作排除故障处理。当然,对主程序最大循环周期、定时器T0和T1定时周期应予以全盘合理考虑。限于篇幅不赘述。
    2  系统故障处理、自恢复程序的设计
     单片机系统因干扰复位或掉电后复位均属非正常复位,应进行故障诊断并能自动恢复非正常复位前的状态。
    2.1 非正常复位的识别
    程序的执行总是从0000H开始,导致程序从 0000H开始执行有四种可能:一、系统开机上电复位;二、软件故障复位;三、看门狗超时未喂狗硬件复位; 四、任务正在执行中掉电后来电复位。四种情况中除第一种情况外均属非正常复位,需加以识别。
    2.1.1 硬件复位与软件复位的识别
    此处硬件复位指开机复位与看门狗复位,硬件复位对寄存器有影响,如复位后PC=0000H, SP=07H,PSW=00H等。而软件复位则对SP、SPW无影响。故对于微机测控系统,当程序正常运行时,将SP设置地址大于07H,或者将PSW的第5位用户标志位在系统正常运行时设为1。那么系统复位时只需检测PSW.5标志位或SP值便可判此是否硬件复位。图1是采用PSW.5作上电标志位判别硬、软件复位的程序流程图。

图1 硬、软件复位识别流程图
此外,由于硬件复位时片内RAM状态是随机的,而软件复位片内RAM则可保持复位前状态,因此可选取片内某一个或两个单元作为上电标志。设 40H用来做上电标志,上电标志字为78H,若系统复位后40H单元内容不等于78H,则认为是硬件复位,否则认为是软件复位,转向出错处理。若用两个单元作上电标志,则这种判别方法的可靠性更高。
    2.1.2 开机复位与看门狗故障复位的识别
    开机复位与看门狗故障复位因同属硬件复位, 所以要想予以正确识别,一般要借助非易失性RAM或者EEROM。当系统正常运行时,设置一可掉电保护的观测单元。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在定时喂狗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使该观测单元保持正常值(设为 AAH),而在主程中将该单元清零,因观测单元掉电可保护,则开机时通过检测该单元是否为正常值可判断是否看门狗复位。
   2.1.3 正常开机复位与非正常开机复位的识别
    识别测控系统中因意外情况如系统掉电等情况引起的开机复位与正常开机复位,对于过程控制系统尤为重要。如某以时间为控制标准的测控系统,完成一次测控任务需1小时。在已执行测控50分钟的情况下,系统电压异常引起复位,此时若系统复位后又从头开始进行测控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时间消耗。因此可通过一监测单元对当前系统的运行状态、系统时间予以监控,将控制过程分解为若干步或若干时间段,每执行完一步或每运行一个时间段则对监测单元置为关机允许值,不同的任务或任务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值,若系统正在进行测控任务或正在执某时间段,则将监测单元置为非正常关机值。那么系统复位后可据此单元判系统原来的运行状态,并跳到出错处理程序中恢复系统原运行状态。
    2.2 非正常复位后系统自恢复运行的程序设计
  对顺序要求严格的一些过程控制系统,系统非正常复位否,一般都要求从失控的那一个模块或任务恢复运行。所以测控系统要作好重要数据单元、参数的备份,如系统运行状态、系统的进程值、当前输入、输出的值,当前时钟值、观测单元值等,这些数据既要定时备份,同时若有修改也应立即予以备份。
  当在已判别出系统非正常复位的情况下,先要恢复一些必要的系统数据,如显示模块的初始化、片外扩展芯片的初始化等。其次再对测控系统的系统状态、运行参数等予以恢复,包括显示界面等的恢复。之后再把复位前的任务、参数、运行时间等恢复, 再进入系统运行状态。
    应当说明的是,真实地恢复系统的运行状态需 要极为细致地对系统的重要数据予以备份,并加以数据可靠性检查,以保证恢复的数据的可靠性。
    其次,对多任务、多进程测控系统,数据的恢复需考虑恢复的次序问题,笔者实际应用的数据恢复过程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系统自恢复程序流程图
图中恢复系统基本数据是指取出备份的数据覆盖当前的系统数据。系统基本初始化是指对芯片、显示、输入输出方式等进行初始化,要注意输入输出的初始化不应造成误动作。而复位前任务的初始化是指任务的执行状态、运行时间等。
    3  结束语
  对于软件抗干扰的一些其它常用方法如数字滤波、RAM数据保护与纠错等,限于篇幅,本文未作讨论。在工程实践中通常都是几种抗干扰方法并用,互相补充完善,才能取得较好的抗干扰效果。从根本上来说,硬件抗干扰是主动的,而软件是抗干扰是被动的。细致周到地分析干扰源,硬件与软件抗干扰相结合,完善系统监控程序,设计一稳定可靠的单片机系统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X:
最近一小项目的总结

5_0_5的工作小结:
1.干扰的受主:
  a.电源电压跌落到芯片正常工作以下;
  b.PC等RAM值改变(危险),俺认为软件的作用域是有限制的,感觉看到的资料好象都是在讨论这个;
  c.复位;

2.临界代码处理:  //临界代码是从1952大叔那里听来的词
  a.禁止中断;
  b.假如复位,面临重要代码(彼此相关的多字节的数据块,如:8位机中的多字节运算,还有EE或flash写了一半等)的还原问题,俺有点晕车,求高手详解;
  c.假如电源电压跌落,那就是硬件问题(倒塌个)。

3.逻辑错误,对于复杂逻辑或较大的代码,偶尔的错误,处理好的话,可能只是短暂的晕车。

可能的后果:
  a.出错;
  b.ROM代码被改或写错(倒塌)。

俺想确认个概念:
芯片的抗干扰:俺认为是芯片内部电路的抗干扰(如RAM,数据总线等),而不是芯片外围电路的抗干扰(如外部复位电路)

代码健壮性的处理方法,个人认为:
精简指令∈复杂指令系统

软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硬件:我的地盘我做主
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先做好硬件抗干扰,在这个方面,软件只是助理

以上是个人的工作小结,错误之处请大侠们指教
等待各位的深入讨论

网友X:
俺再把之前转的贴贴过来

C8051Fxxx程序丢失问题的分析
http://www.**.com/html/07-12/9283200112056363.shtml
更新于2007-12-20 13:57:20 作者: 湖南大学 胡益 苏娟 周海燕

1 C8051Fxxx单片机简单介绍和Flash结构

  C8051Fxxx系列器件是Silicon Labs推出的一个高速单片机系列。这款单片机是完全集成的混合信号片上系统型MCU 芯片,具有高速、流水线结构的8051 兼容的CIP51内核;70%的指令的执行时间为1个或2个系统时钟周期;片上有丰富的片内外设,根据型号的不同,包括ADC、DAC、UART、捕捉/比较模块的可编程计数器/定时器阵列、SPI、SMBus等。

  C8051Fxxx单片机有大容量的Flash存储器,用于程序代码和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可在系统编程。Flash的结构是以扇区为单位组织的(128 KB系列以1 024字节为1个扇区,64 KB系列以512字节为1个扇区)。非易失性Flash可以用来存储系统的参数,如软件版本、生产日期等。Flash可以使用编程器擦写,也可以在程序中使用MOVX指令来修改,从而使Flash 存储器具有在系统重新编程能力,允许现场更新8051 固件程序。Flash的写和擦除操作由硬件自动定时,以保证操作正确通过。C8051Fxxx的Flash保存下载的程序,在系统上电后,单片机从Flash读出代码数据到RAM,之后程序开始运行。

2 程序丢失问题的出现和原因

  在一些实际应用中,系统重新上电后会出现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常表现为“程序丢失”。通常是由于程序代码被损坏或被修改造成的。

  造成程序丢失问题的原因很多,可以归结到一个基本原因,即对Flash的访问失败而造成Flash保存的代码出现错误。对于所有包含有Flash写/擦除子程序的系统,当CPU工作在规定的VDD、温度、系统时钟频率范围之外时,对Flash进行写/擦除操作,都有可能出现Flash数据错误的现象。

2.1 Flash数据错误的硬件原因

  C8051Fxxx单片机的Flash操作由硬件控制,所以硬件上的不稳定可能造成Flash操作错误。硬件原因主要是能影响CPU正常运行的因素,以及能影响Flash操作环境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操作电压、温度以及外部干扰脉冲等,具体如下:

  ① 能影响CPU运行可靠性的参数有系统时钟源。如果系统时钟由外部晶振提供,外部的电磁干扰引起尖脉冲,并耦合到系统时钟上,则会导致不可预知的操作。
  ② 系统在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没有稳定(VDD上升时间低于规定的1 ms)时就已经完成复位,由于系统复位时需要从Flash读出代码数据,Flash电压不稳定会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
  ③ 在对Flash的操作过程中,如果温度、电压不稳定,也可能造成Flash数据错误。

2.2 Flash数据错误的软件原因

  代码设计的缺陷是程序丢失的主要原因,因为单片机的Flash是由硬件来控制的,不能由软件来控制操作的细节,所以程序的不完善可能造成Flash的访问出错,从而使Flash数据出现错误。 这些操作包括: 在PSWE位(PSCTL.0)置1时CPU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中的MOVX写操作,该中断服务程序要使用xdata 或pdata 的易失性存储区单元,这样可能导致向xdata 或pdata存储区写的数据写到Flash中了,从而出现问题。另外,如果使用外部晶振作系统时钟,在时钟没有稳定时就对Flash进行写操作,也可能造成程序丢失。

3 程序丢失问题的解决方法

  针对以上可能的原因,可以从软硬件两个方面来解决程序丢失问题。在硬件方面,主要是给系统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并避免外部干扰对CPU运行环境的影响;在软件方面,主要是规范对Flash的操作。

3.1 从硬件方面预防程序丢失

  注意,以下的方法不是对所有的器件都适用,要根据具体的硬件情况选择相应的方法:

  ① 在RST引脚安装VDD监测电路,并将VDD监视设置为一个复位源(置RSTSRC.1为1)。这样如果系统电压不稳定,系统将自动复位,从而避免在电压不稳时访问Flash。
  ② 对外部晶振时钟2分频,更好的方法是使用内部振荡器,这样能提高系统时钟的抗干扰能力。
  ③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提供系统时钟,信号线应尽量靠近单片机的输入端,同时晶振外壳接地。
  ④ 对于使用外部晶振作时钟源的系统,应尽量增强晶振的驱动能力,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程序丢失。

3.2 从软件方面预防程序丢失

  程序丢失的主要原因是程序设计的缺陷,所以合理的程序代码设计能极大地预防该问题的出现。在代码中可以用多种方法来预防Flash数据丢失:

  ① 在PSWE=1下禁止中断,使得程序中的MOVX写指令是对Flash而不是对XRAM。
  ② 在PSWE=1下尽可能少地访问变量。在PSWE=0下执行地址译码操作,并用间接寻址方式执行MOVX写操作。例如,向Flash写多个字节,间接寻址和写PSWE过程如下:

  unsigned char xdata * idata pwrite;//使用idata指针指向Flash
  unsigned char *source;
  unsigned char mydata;
  for (addr = 0; addr < 100; addr++) {
    //PSWE =0时获取要写入的数据
    mydata = *source++;
    //PSWE =0时修改写入数据的目标地址
    pwrite = (unsigned char xdata *) addr;
    PSCTL = 0x01;//PSWE=1
    //赋值方式写入数据,此时不执行目标地址的修改操作
    *pwrite = mydata;
    PSCTL = 0x00;//PSWE=0
  }

  以上代码中,当PSWE = 1时只执行写Flash操作(*pwrite = mydata);其他操作,如修改addr的值、获取源数据和目的地址,都是在PSWE = 0时执行的。

  ③ 将Flash写/擦除指针指向data或idata区。
  ④ 减少将PSWE置1的指令操作。理想的情况是只有两个操作将PSWE置1,即写1个Flash字节和擦除1个Flash字节。
  ⑤ 在Flash写/擦除函数中,使能VDD监视并设置复位源。使能和设置操作必须在实际的写操作发生之前,置PSWE=1之后完成。
  ⑥ 代码中所有的对RSTSRC的写操作均用直接赋值方式完成(如RSTSRC = 0x02),不能用读/写指令(如ORL或ANL)来完成。例如,代码“RSTSRC |= 0x02”是非法的。
  ⑦ 对于能用PORSF位来设置VDD为复位源的器件,保证在写RSTSRC时置PORSF=1,即先使能VDD为复位源,再使能其他复位源的操作,如时钟丢失监测(missing clock detector)、比较单元和软件复位。

4 一个实际应用方案

  在有的应用场合,由于需要较快的执行速度,不能使用单片机的内部时钟作系统时钟源,所以使用外部晶振来提供时钟。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在硬件上确保系统工作参数正常。

  在软件上,由于最常见的Flash丢失原因是程序问题,所以可以在代码中用多种方法来预防Flash数据丢失。首先,在初始化单片机时,使能VDD检测,并设置VDD和时钟丢失为复位源。如果程序中有写/擦除Flash的代码,则在写/擦除操作前切换系统时钟,将系统时钟切到内部时钟或对外部时钟2分频;写/擦除操作完成之后,再恢复系统时钟,通过增加Flash修改操作时的时间开销来实现系统的稳定[2]。以下以C8051F126为例,给出了系统时钟切换的程序清单:

  void SYSCLKAdjust(unsigned char select) {
    EA_Save=EA;
    SFRPAGE=0x0f;
    switch(select) {
      case 0x01:
        OSCICN_Save = OSCICN;
        CLKSEL_Save = CLKSEL;
        OSCICN = 0xc3;//内部时钟,不分频
        CLKSEL = 0x00;
        break;
      case 0x02:
        OSCXCN_Save = OSCXCN;
        OSCXCN |= 0x70;//外部时钟2分频
        break;
      default://选择内部时钟
        OSCICN_Save = OSCICN;
        CLKSEL_Save = CLKSEL;
        OSCICN = 0xc3;
        CLKSEL = 0x00;
        break;
    }
  }

  要恢复系统时钟到Flash操作前的状态,只需将CLKSEL_Save、OSCICN_Save、OSCXCN_Save重新写回到CLKSEL、OSCIN、OSCXCN。

  C8051F126的系统时钟(SYSCLK)可以在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之间自由切换,切换时的操作要求如下:

  ① 在切换过程中,先设置所选时钟的属性,再用CLKSEL将其设置为SYSCLK。
  ② 在还原过程中,先用CLKSEL选择时钟源,再设置其属性。
  ③ 如果切换过程中关闭外部晶振,要再恢复外部时钟,启动后至少要等1 ms,再去读XTLVLD(OSCXCN.7)来判断晶振时钟是否稳定。否则,可能读到错误值。
  ④ 在外部时钟稳定运行后,再对其分频,不必插入等待周期。
  ⑤ 在切换过程中,可以保持外部时钟继续运行,这样在还原过程中就不必等待外部时钟稳定,从而节省时间开销,代价是系统功耗有所增加。

5 总结

  程序丢失会带来各种不良的后果,最严重时致使程序无法正常运行,从而造成整个系统崩溃,给产品的应用带来麻烦。在系统的硬件设计和代码编写过程中,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注意,可以有效地防止程序丢失问题的出现。另外,由于系统时钟的切换只发生在Flash的写/擦除过程中,操作结束后又恢复成原来的设置,因而对系统运行速度的影响很小,从而保证了系统其他功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Silicon Laboratories Co Ltd. C8051F120/1/2/3/4/5/6/7 Mixed Signal ISP Flash MCU Family,2004.
[2] 潘琢金,施国君.C8051Fxxx高速SOC单片机原理及应用[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2:154-157.

胡益(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UHF RFID读写器;
苏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嵌入式系统、语音识别等;
周海燕(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网友S:
考虑这么多干嘛,“水塘+掉电监测”即可解决

都掉电了,赶快保存参数了;下次上电读一次就是了……

如果你的系统及其重要,又怕电压跌落——为什么不做个好点的电源,为什么不上UPS?

网友T:
这都是缺乏系统设计概念惹的祸

程序和数据放在一个FLASH,就存在着丢失程序的概率,所以就不是好的设计。
只要存在着失效的概率,这个系统就不是放心的系统。谈什么软件抗干扰都是水中捞月,是非常不严谨的做法。换成软件的可靠性和系统性设计的说法比较恰当。
看看什么软件陷阱之类的,简直笑死人:是好手,不是高手;是尖兵,不是领袖。

网友J:
LS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T:
再举个反对软件陷阱的例子

遇到干扰,对MCU主要影响:RAM的数据改变,包括内部寄存器。当发生程序指针错误的时候,要想想一个程序指针寄存器(一个RAM),才占整个内部RAM的多少?1/256?也就是说,干扰影响如果不表现在程序指针上,而表现在其它的RAM处,发生的事情是相当可怕的:执行错误的功能。

为了解决1/256的干扰加软件陷阱,是不是很可笑的思维?

网友Y:
讨论的挺热闹,看样子我插不上话了

同意前面好像是所长的观点,软件抗干扰的问题不应把软件自身的错误或Bug考虑在内;软件抗干扰的问题应是关于,在硬件受到干扰时软件如何滤除干扰,而使系统仍能正常工作。

定义好了问题的症结,讨论起来就不会乱了。

归结起来就是个软件滤波的问题,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有对外来信号的滤波,也有对非法数据的检测和过滤,更有对非正常程序流程的识别与恢复。

嗨,这个问题太大,现在晚了,有空儿再回来摆龙门吧。

网友F:
其实软件抗干扰很重要。

首先是要检测到是否已经受到干扰,造成了混乱状态。比如对关键数据加校验码,检查不被会被刷新的数据(比如TMOD、SCON等)
其次数是处理混乱了,比如使用软复位、或重新赋新值。

无论是设计多么好的硬件,总是有可能受到干扰的,寄存器和内存总是有可能被改的。如果被改了怎么办?总不能由着它错下去吧。利用软件进行检测和纠正,可能使系统的可靠性增加。我想这么说没人会反对吧。

网友:
火车说得那么严重还能救过来吗,我不太相信

网友T:
不存在“软件抗干扰”这个概念

网友Z:
恩,同意没有“软件抗干扰”一说,软件只有容错性...

硬件才有抗干扰。

网友I:
在内存或寄存器不可信的情况下,软件就完全不可信了

这时候顶多复位或者报警。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硬件。

对外部接口的容错性是另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观点:如果真是要软件去抗干扰,CPU和外部器件要修改架构来提供支持。例如所有内存和寄存器提供冗余和校验。

网友AA:
不存在“软件抗干扰”这个概念

同意所长。

网友AB:
开关中断操作count 有什么不对阿

46楼: NO

开关中断操作count

网友X:
赞同所长的半个意见

多机通信的编码和校验,在本质上应该算是一种抗干扰吧...

网友X:
回63楼

count = 251~260
也就是说对于8位的单片机要用高低两个字节来存储count,可以用count_H和count_L来表示。
那么count++是C语言,翻译成汇编以后就成了:

count_L++;
if(count_L==0)//有进位
{
  count_H++;
}

当count=0FFH,运行count_L++,突然中断
而count在中断中有用到的话...

网友E:
个人观点

我认为用软件抗干扰这种说法不妥当。
软件的主要应该说是容错性比较合适。比如我们用到的CRC还有软件设计中的参数检测还有错误状态的处理。这个的都属于容错性的范畴。在设计软件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对于错误状态该如何处理。而不是一味的将硬件设计上的缺陷用软件来补救。这样的思路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对于ram或者flash中的数据被改写这个很大的原因是硬件电路设计抗干扰考虑不周全造成的。上面的**中提到的C8051F系列单片机的flash数据的情况我认为具有普遍性能。**中也给我们指出了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总结一下我的发言:软件强调容错,硬件强调抗干扰。

网友AC:
我的一点理解

如果外部干扰能让单片机内的数据变化,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快点让看门狗复位。多运行的每一步都很凶险,增加谁肯说PC指针就比RAM更容易被干扰。加强硬件的防错才是硬道理。

网友AD:
疑惑

问65楼

count = 251~260
也就是说对于8位的单片机要用高低两个字节来存储count,可以用count_H和count_L来表示。
那么count++是C语言,翻译成汇编以后就成了:

count_L++;
if(count_L==0)//有进位
{
  count_H++;
}

当count=0FFH,运行count_L++,突然中断
而count在中断中有用到的话...

我AVR单片机的C语言用的不多,但是这个范例我看好像没有允许中断嵌套吧,不知道编译后是怎么样的

网友AD:
应该是这里

在这里关中断:
if(count > 250)

网友X:
同意xinchen97

软件抗干扰  容易出现误解

不过容错的“错”该怎么定义,也该有个范围吧?

回agency1980:
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8位单片机的数据是以字节为单位的,FFH=255是一个字节所能表示的最大值,对于比FFH大的数字就要用多个字节来存储,而这个C的语句中是无法直接看出来的;
那么这就导致一条C语句可能翻译成一条汇编语句,也可能翻译成多条汇编语句。
这个思想在用汇编编写程序中也是很重要的,我手头一本书上就记录了一个前辈工程师因为这个而在工程设计中出现了问题,只是那时侯他们还不知道“临界代码”这个概念。

网友AE:
目标单片机不复位进入程序正常套路

呵呵完全可以

网友T:
没经过学堂的农民太多

网友AF:
软件抗干扰,作用就像安慰剂。

硬件不可靠,软件再可靠也保不住。
首先把硬件弄可靠了再说。

软件要可靠,简单最重要。这个就像吃药,以毒攻毒的东西不可能没有副作用。

我写程序一般都不开狗,开狗也是拿来唤醒用的。也没见过软件飞上天的。狗是保障软件可靠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动不动就拿狗来“防死”,只能说明系统做得太糟糕了。

网友W:
俺绝不赞成"软件抗干扰,作用就像安慰剂"的说法

在硬件不能变更的情况下,2种方法编出来的程序绝对是不一样的~~~

这种例子搞软件的都心里明白...在此争论毫无意义~~~

网友K:
同意hotpower,再说一句

“软件抗干扰”一说也许词不达意。

但  软件对  干扰的处理的是不可少的。

实际是对各种非法情况的处理

所谓干扰 是正常情况不会出现的。

很多朋友说的容错 说的好。

单片机要 对各种情况加以考虑。

那样写出的软件比较健壮。

硬件  防治 干扰骚扰  单片机也是必要的。

但  单片机 不能被骚扰后  就疯了

不敢说17万的ATM疯了

网友AG:
采集数据时各种滤波算法不算软件抗干扰吗?

网友T:
此贴的软件抗干扰,是抗MCU的干扰。

公司的软件(管理制度)、硬件(固定资产),真的叫软件硬件?

网友T:
俺也不赞成HOT的观点

“在硬件不能变更的情况下,2种方法编出来的程序绝对是不一样的~~~”,这只是欺骗人的表面现象,只对个体有效,批量无效(概率依然存在)。
同意“软件抗干扰,作用就像安慰剂。”

网友AH:
"软件强调容错,硬件强调抗干扰"这句话说得好

软件的抗干扰,的确应在容错上多下功能。过去整设备与PC机通讯时,出现主板原装的串口就好用,扩展PCI卡扩展出来的串口和USB转换出的串口通讯就不可靠,经常出现握手不可靠,主机收到超时信号。
  后来用上数据包的校验,并让上位机引入遇错通知下位机重发上一包的机制,下位机保存最后一包的数据的副本,等待上位机的的确认收包正确后再丢弃副本,如此一次,用57600波特率快速提取底层512K字节内容,遇到几次重发的操作,但不影响整个数据的完整和可靠性。
  体会:纯硬件的接口,比如RS232串口,RS485接口,虽然简单易用,但其可靠性非常低,必须制定好完成的协议,才能提高数据通信的可靠性。而USB,1394等接口,虽然使用复杂,但其通讯的健壮性和可靠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网友F:
为什么非要咬文嚼字

我并不反对把硬件做好,再加上软件抗干扰措施以后,系统就更加稳定了。
楼上的站长说的上海话吧,“鲁棒性”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Y:
鲁棒性 = Robustness,举个简单的例子:按键去抖动技术属于什

按键去抖动技术是否为软件抗干扰措施?

网友T:
ADC数据处理是否属于软件抗干扰?

软件抗干扰的概念是否无处不在?

网友AH:
长学问了

robust
[rEJ5bQst]
adj.
强壮的;健壮的
His robust strength was a counterpoise to the disease.
他身体强壮抵住了这疾病。
粗野的,不文雅的(玩笑)

网友Y:
再举个例子:通信上的CRC校验、奇偶检验算不算抗干扰的方

CRC校验、奇偶检验有通过软件实现,也有通过硬件实现的。

87楼的见解比较独到,有点意思。

网友W:
软硬措施缺一不可,争这个没意义~~~只有自己心里都明白~~~

网友T:
什么不算软件抗干扰?好象所有软件写法都属于抗干扰

能不能举一个不是的,俺推倒。

网友Y:
printf("Hello World ");

int main(int argc, int argv)
{
   printf("Hello World ");
}

这是我学的第一个C程序。

网友T:
晕,函数都拿出来搞笑。

int argc, int argv就是‘抗干扰’,有入口参数,不能乱来。
字符串有0结束,‘抗干扰’

这里讨论的软件抗干扰,是MCU受干扰后,用软件解决,如此定义。
越来越跑题。

网友J:
跑题了就没有意思

网友T:
从站长的例子:

“我们要让一个变量做递增运算,每次+1,达到某一个阀值时清零。那么你在做阀值判断时,是判“等于”,还是判“大于等于”?(正确答案:判“大于等于”)”
这能叫软件抗干扰吗?抗干扰是硬件工程师强加到软件设计上的胡乱概念,糊涂帐。

网友AI:
所长好像误解匠人了。

匠人是在谈“鲁棒性”,不是在谈“软件抗干扰”。二者不是一回事。

参考连接:浅谈“鲁棒性”

--------------------------------------------------------------

引用 网友T: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6楼: 从站长的例子:

“我们要让一个变量做递增运算,每次+1,达到某一个阀值时清零。那么你在做阀值判断时,是判“等于”,还是判“大于等于”?(正确答案:判“大于等于”)”
这能叫软件抗干扰吗?抗干扰是硬件工程师强加到软件设计上的胡乱概念,糊涂帐。

网友T:
俺对站长的意思没意见

抓个“软件抗干扰”典型过来用用。
前面LS说的什么CRC,滤波什么的是软件抗干扰,那么TCP/IP是不是也是?因为也附加了交互协议。使用串口通信,用个包头什么的也是抗干扰。以此类推,大家可以开始庆祝:大家都在一直使用软件抗干扰。

网友G:
使用串口通信,用个包头什么的就是抗干扰!

网友G:
坐到100楼了.

网友AI:
路过,顺便抢楼成功,哈哈

网友AI:
jjg 晚了一步,呵呵。匠人补偿你一下

给你推荐一个即将封顶的。200楼,天高云淡,谁抢归谁。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2008-01-20最新进展:串口通讯调试成功(附心得体会)见179楼)

网友:
碰到牛人了哈

网友AJ(2008-01-27):
都是要提高系统可靠性

无论是软件抗干扰还是硬件抗干扰,目的都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为了完成系统可靠性的目标,我们需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着手,穷尽所有手段。此处只有功能的实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处理大量的异常情况,如电压跌落、信号干扰变形、MCU失效等等等等,处理这些异常情况有的需要从硬件方面着手即叫硬件抗干扰,有的需要从软件方面着手即可以叫软件抗干扰。

名词并不重要,如果我们的产品要进入市场而不只是研究使用,我们就会用到这两种方式。

我们只需要系统的可靠性!

MYHOME:http://czl00czl.googlepages.com

网友AK:
RE:16楼说的还是不太明白

16楼的意思是循环执行N次就把寄存器刷N次,而非在循环开始前只给寄存器赋值一次

网友AL:
建议大家看看我的帖子,我的结构可以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

  这些朋友都谈了自己的观点,很多朋友都是站在自己的结构上作了些技术处理而已,没有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谈论软件本身的问题。他们确实做得也非常好。但若要推广到所有程序,显然是不行的。
  我发的两个贴子能绝大部分的解决你们说的问题。
  关于软件与硬件的结合问题,我会在后面继续发贴作补充,这必须要同时懂软件硬件的人才会真正明白。
 QQ:184324486

网友AM:
ls高人

所长、老hot来对手了,嘿嘿

网友AN:
越看越迷糊了

搞不懂啥是抗干扰,啥是容错了

网友AO:
请问怎样解决?

#include <iom48.h>
#include <inavr.h>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long sum;
unsigned long error;
unsigned char flag;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my_interrupt_routine(void) //定时中断
{
    count++;        //count = 251~260

    if(count > 260)
    {
        count = 251;
    }

    flag = 1;

}

void tmr1_ini() ////定时中断初始化
{
    TCNT1  = 0x00;

    OCR1A  = 80;
    TIMSK1 = 0x02;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9;
}

void main(void)
{
    count = 251;
    sum = 0;
    error = 0;

    tmr1_ini();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sum < 100000)
    {
        if(flag > 0)
        {
            sum++;
            flag = 0;
        }

        if(count > 250)         //count = 251~260
        {
            __delay_cycles(2);  //按理一定执行这句话
        }
        else
        {
            error++;            //但实际上有一定的机率会执行这句话
        }
    }

    while(1)                    //下断点,看error的数值
    {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__delay_cycles(2);
    }
}

大家想这程序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想想这个程序改进的方法是什么
想通了这个也许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AP:
关注中,做个记号

网友AQ:
我想问一句

  程序中中断的次数很多对程序的稳定性有没有影响.一秒钟要发生2000次中断也就是每500US就要中断一次.每次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处理时间问200US.主程序的处理时间与中断的时间比例为3:2不知道这样能不能保证程序在高速的运行中稳定.

楼主:
我觉得是有影响

除非你就只有这么一个中断源

否则,多个中断源的 情况下,500微秒的中断频率,很容易发生死机的情况的。

网友AE:
我一直采用的方法

当PC指针指向数据场后,运行轨迹不可跟踪将使系统导入一个不可预知的区域从而死机.
第一:如果所有的程序都是单字节的时候,飞跑从理论上不会产生
第二:如果数据区域永远也不能解释成,分支循环中断等非顺序运行指令时程序出错将只限于一个功能程序块内,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加NOP NOP NOP LJMP "出错处理"这软件陷阱把它捕获到,而且其恶劣性可以局限在一个程序块内!
第三:那些数据可能被误翻译成"非顺序运行"呢?
1.01H 11H ......0F1H -----AJMP ACALL
2.02H 12H 22H 32H         LJMP LCALL RET RETI
3.10-20-------80H         JBC BIT,REL--------SJMP REL
4.0B4-0B5-0B6----------0BFH   CJNE A,# CJNE @RI,# CJNE RN,#
6.0D5H 0D8-------------0DFH   DJNZ 地址,REL DJNZ RN,REL
8.73H  JMP @A+DPTR
第四:怎么在上述程序中不产生上述"非法数字"
一个例子典型梦中人:MOV A,#02H 指令机器码 7402  如果指针指向02H将和后面的指令数据一起被翻译成跳转---LJMP "不知道什么地方"
我们这样用:MOV A,#03H DEC A  呵呵怎么样前面怎么运行都跑不出去,后面又是单字节
就到这里吧!

网友AR:
路过 都是高手

网友AS:
重要

软件抗干扰应该是很重要的..

网友AT:
关心的人很多

网友X:
楼还在长啊

网友AU(2008-02-27):
见过程序跑飞现象

我们公司使用的产品中见过程序跑飞的现象,但不是很理解,最近单片机编程正在狂补中,望高手指教能够浅显易懂..........

网友AV:
可不可以在烧写片子的时候把空白区写上跳转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