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按住按键约2秒钟LCD才点亮(开始正常运行)......

楼主(2007-12-30):
要做到按住按键约2秒钟LCD才点亮(开始正常运行),
是不是要在程序的一开始运行定时器,2秒到后就去打开LCD的背光,程序才正式往下执行?
谢谢!

网友A:
检测到有按键按下才开始计时啊

网友B:
怎样叫做程序“不正常”运行?

楼主:
刚一按键时, 只有LCD背光点亮,但是没有任何字显示的!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怎样叫做程序“不正常”运行?

**********************************
哦, 是这样的:
刚一按键, 只有LCD背光点亮,但是没有任何字显示!  也就是说程序并没有开始执行! 程序开始时要做个2秒的定时,要到2秒左右吧, 然后才让程序往下执行.

我在商场看有的小电器就是这样开机的.

网友C:
2秒的定时也是程序运行的结果啊

楼主:
哦, 我写错了一句;

应该是说一开始时, 程序没有往下运行, 2秒后, 才往下运行.

网友B:
最简单的程序:

unsigned long int i;

i=2000;  //这个自己调整,越大时间越长

while(1)
{
 if(KeyNotPressed)i=2000;  //同上
 i--;
 Delay1ms();
}

楼主:
C51程序可真是简捷啊!

可惜我还没学会用......
只会用一点汇编.

网友D:
hehe

思路是一样的.
按下电源键实际上是开机了.做一些简单的初始化之后..
进一个死循环等待
while(PowerOnState)
{
    ;
}
计时2s之后再做系统的其他初始化.包括LCD的显示.
然后系统自检..
再就进入while(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