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有点按功能和按住2秒不松的长按键功能是怎么个思路呢?

楼主(2007-12-30):
用一个定时器就行了吧.
点按功能好说,就按常用的消抖程序就行了.
可是按住2秒不松的长按键功能呢?

谢谢!

网友A:
就是检测按住时间啊,按住时间超过2s就算长按。

网友B:
实际就是20mS消抖的次数折算为2S~~~

楼主:
hotpower,我去菜农键盘专栏看看.

另外请问: 菜农就是你吗?

最近迷上按键程序了.
一个按键有长按,点按的功能,很有乐趣啊!

谢谢各位! 新年快乐!

网友A:
嘿嘿,俺这个小测试程序里面也包括一个键盘扫描的,改造

楼主:
hotpower,太厉害了!

俺首次应用"零耗时键盘之OS"大约在1982年左右

=========================================
老前辈啊! 那时候我小学才毕业哦.......

楼主:
computer00,我还没学会用C...

只是用汇编......

网友C:
82年! 俺可都初了!

隔壁阿姨出去学习回来带个TP801------高科技啊! 要按按那个塑料帽子下面放张纸做键盘标记的键盘,还要先洗手呢!

89CPU也是老鸟了,只用汇编???

网友B:
哈哈~~~可惜那时没网络,否则俺直接倒塌北工大~~~

楼主:
还老鸟呢! 我做多只能算是刚入门的菜鸟了.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82年! 俺可都初了!

隔壁阿姨出去学习回来带个TP801------高科技啊! 要按按那个塑料帽子下面放张纸做键盘标记的键盘,还要先洗手呢!

89CPU也是老鸟了,只用汇编???
*-*****-************************************************
我要是能把汇编用好,那也不错啊!
又不是做这一行的. 水平不高,但是业余就是特别地喜欢无线电;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还有单片机这样的好东西!
就慢慢看些这方面的书,也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的那种.
忙时候别说学、玩单片机了,想都不想它了,饭碗第一啊!
闲时才学一学。
不是都说多学习能延年益寿吗?我就是这样。哈哈!

2008年第一天!祝各位新年多快乐!薪水攀新高!
谢谢!

网友D:
都老鸟了啊

那时候还没俺呢!

网友E:
呵呵,只要用定时器作一个系统的时基

无论是短按长按超长按,按下多少秒,多少分,都很容易实现,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F:
hotpower是北工大的?

hotpower是北工大的?
3系的吗?

网友B:
倒塌了~~~俺是农大的~~~

网友:
LZ不要告诉我你是喜欢用DJNZ来延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