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8051F040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12-30):
本人用F040做了一个小板,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本想用P6.6脚来判断一个高低电平信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可是无论将P6.6外接信号接地还是接高电平,单片机读P6口总是0x00,看了几遍PDF也没看出需要怎么设置。有没有那位高手用过P6口?是否需要特殊设置,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输入的话

如果是输入的话,记得让这个引脚的状态设置在open-drain.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样吧:

P6MDOUT &= ~0X40;
P6 = 0X40;
var = P6;

你再去动P6.6,然后读回来看看var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