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也想做个电机钟,硬件都搞好了,可是显示不稳定啊

楼主(2007-12-31):
关于余数补偿不知道我这样写对不对,请各位大虾给点思路,谢谢!
采用2个定时器,一个用来检测周期,一个用来显示中断,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TIME1检测周期,在硬件上因手头没有霍尔元件,所以采用红外对管作为作为传感元件,下降沿中断处理,中断服务程序:
      CLOCK_ADDR=0;

       time1_dis();
       time1_temp=(TMR1L|TMR1H<<8);
       TMR1L=TMR1H=0;
       time1_en();
        if    (++cnt>1000)    //去掉余数补偿,采用延时(也就是周期不连续检测比先前显示效果好点。
       {   cnt=0;
          if    ((time1_temp>21000)||(time1_temp<6000))
         {
            time2_dis();
            time2_interrupt_dis();
            clock_bk_off();
         }
         else
         {   //time1_temp=(time1_temp+data_y);
             PR2=(time1_temp/360);
             //data_y=(time1_temp%360);  //这个余数补偿感觉不对,使用后显示抖的厉害。
             time2_en();
             time2_interrupt_en();
             clock_bk_on();
             display();
          }
        }
    }
各位大虾给点软件思路,谢谢了!

网友A:
还是10楼看的清楚

我说的是不在中断内做除法

不是说 不要除法哦

中断内只是将显示缓冲区的数据拿出来显示而已

显示缓冲区的数据是 主程序 计算得到的

另外,红外对管测量 转速真的很稳定的。不需要额外的载波等。

这个红外对管测量转速我曾经用51做过一个产品了。但是公司是用于 网络柜

的 排风扇的转速测量用的。

关键是需要用迟滞比较器就OK了

另外,我主要是增加了一个 人为的零点 位置

感觉这样好处理一点

否则,时钟都不知道显示到什么位置啊。

楼主:
看了老外的程序,下面这个应该是个去抖功能吧??

**********************************************************/
void Crossing_interrupt(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Last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TotalCount;
static int Latch;
static unsigned char Lap;

Latch = TCNT1;
TotalCount = Latch - LastCount;
LastCount = Latch;
Lap++;
if (Lap > 250)
   {
   Adder = TotalCount / 378;  //ADDER的值为什么要检测250个周期后去除378??
   Lap = 0;
   }

WeelPosition = 0;
OCR1 = Latch + Adder;
TIFR |= 0x80;
Display();
}

网友B:
给红外对管增加一个遮光装置

红外对管范围有角度,为接受管增加一个遮光装置减少角度,对于转速的测量取几圈之后的平均值,最好增加一个稳速装置(例如铝盘)

网友C:
求平均基本没用,红外线角度我用热缩管给它套住

造成显示抖动的原因分析
1:电机转速不稳(即前次所测时间与当次相差很大) ,但我用示波器看红外接收波形基本没圈都一致(大概一圈是18MS),这点可以排除电机不稳的问题.
2:红外元件在检测中由于电机旋转造成的抖动(不平衡)而使接收角度有偏差.
  对于平衡电因没有合适的仪器,所以只能是个大概的判断:在初次调试中测得电机工作电流,然后凭感觉在某端点装一根螺杆,越小越好,以使平衡点调试更加精细,测试电机电流,如果变大,换方向安装,如果减小,继续安装螺杆,或者套一个螺帽,直到电机电流最小,这时手握电机旋转基本上抖动不是那么厉害.
3:最怀疑的一点,软件思路不对,对于一周时间无法给180或360所整除,造成余数引起显示位置不能固定,还有TIME1的分频系数也是引起误差的关键,真的是想不出好的办法,看了N遍老外写的程序也没看明白,感觉如果要使显示稳定,误差必须为0,可如何避免这个误差.
4:难道我的电机速度不够???是不是加快电机装速,以旋转4周或8周甚至更多来作一次动态显示?下面是我写的测试程序,简单到把一个圆平分成60等份,要求显示稳定,惭愧我做不到啊,肯顶高人给我作一下分析,感激不尽
***********************************************************************/
#include   "pic.h"
__CONFIG    (PWRTEN&WDTEN&HS&BORV25&PROTECT);
/***********************************************************************/
 void    mcu_init        (void);
 void    display         (void);
/***********************************************************************/
 #define   clock_bk_on()          RA2=1
 #define   clock_bk_off()         RA2=0
 #define   time1_en()             T1CON=0x31
 #define   time1_dis()            T1CON=0
 #define   time2_interrupt_en()   PIE1=2
 #define   time2_interrupt_dis()  PIE1=0
 #define   time2_en()             T2CON=7
 #define   time2_dis()            T2CON=0;TMR2=0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1_tem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LOCK_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_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nt;
 volatile  long           buff;
/************************************************************************/
 void    mcu_init        (void)
 {  TRISA=0;
    TRISB=1;
    OPTION=1;
    INTCON=0XD0;
    ADCON1=7;
    CLRWDT();
 }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if   (INTF)
   {   INTF=0;
       CLOCK_ADDR=0;

       time1_dis();
       buff+=(TMR1L|TMR1H<<8);
       TMR1L=TMR1H=0;
       time1_en();
        if    (++cnt>=8)
       {   cnt=0;
           time1_temp=(unsigned int) (buff/8);
           buff=0;
         /* if    ((time1_temp>21000)||(time1_temp<6000))
         {
            time2_dis();
            time2_interrupt_dis();
            clock_bk_off();
         }
         else
         { */  time1_temp=(time1_temp+data_y);
             PR2=(time1_temp/360);
             data_y=(time1_temp%360);
             time2_en();
             time2_interrupt_en();
             clock_bk_on();
             display();
          //}
        }
    }
/*---------------------------------------------------------------------------*/
            if   (TMR2IF)
        {     TMR2IF=0;
              display();

        }
 }
/*********************************************************************************/
   void    display    (void)
 {   if   ( (CLOCK_ADDR==0)||
            (CLOCK_ADDR==15)||
            (CLOCK_ADDR==30)||
            (CLOCK_ADDR==45)||
            (CLOCK_ADDR==60)||
            (CLOCK_ADDR==75)||
            (CLOCK_ADDR==90)||
            (CLOCK_ADDR==105)||
            (CLOCK_ADDR==120)||
            (CLOCK_ADDR==135)||
            (CLOCK_ADDR==150)||
            (CLOCK_ADDR==165)  )   { PORTA|=0xa;PORTB=0X18;}
      else
                                   { PORTA&=0X4;PORTB=0;}
             ++CLOCK_ADDR;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i;
    PORTA=0;
    PORTB=0;
    TMR0=0;
    mcu_init();
    while  (1)
   {
        for   (i=10000;i>0;i--)  CLRWDT();
        mcu_init();
   }
}

网友A:
电机转速不够

50Hz的显示才可以比较稳定不闪烁

要达到50Hz的显示频率。你的电机转速要 50*60 = 3000 转/分钟

与此同时。你的中断时钟频率需要达到惊人的 0.1mS以下。

我正在考虑该程序的架构和难点。

关于供电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使用两个电机。一个用作发电机,一个用作电动机。均采用 有刷直流电机。用电动机来带动指针板和发电机。

如果程序的难点解决了。我打算做几个样板回来玩玩。呵呵!

到时候募集资金一起做啊。

网友D:
在中断中调用除法,可能不是好办法

PIC没有乘/除法指令。虽然,picc会用内部函数代替除法指令,但毕竟速度和消耗资源方面都不理想。所以,在中断中调用除法,可能会有问题。

匠人正在写程序,目前考虑的也是这个问题。正在考虑尽量不用到乘除法,具体算法还没有成型,程序也还没有写好。待程序调通后,会公布。

欢迎协同讨论

网友A: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不需要在 中断内用除法的

定时中断内查表

将圆周分成360等分

每一等分亮灯为为1,不亮灯位为0,根据显示数据的不同,将360等分的数据做成一个表格。

利用红外或者霍尔器件做一个过零检测和速度检测

根据速度计算出 1°所需要的时间,用于初始化定时器

根据零点位置开始复位定时器,然后每进一次定时器意味着过了1°。

至于显示用的表格可以在主程序中计算。

这里说的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下次整理好了再发。呵呵。

网友E:
哈哈,你不用除法怎么“根据速度计算出 1°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F:
猜想

1.和一周的整除毫无关系,因为可以是用外部中断来调整内部计数脉冲,可以参考彩电的行同步信号。

2.把运算放在中断外,运算结束后转入显示区使用。

3.由于红外对管的干扰比较大,要加强模拟方面的处理,必要时采用红外载波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师的分析

emailli :0.1MS的中断速度对于PIC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用的时钟为16M,而PIC的指令多数是单周期指令,虽然我写的只是个初步的测试程序,但因速度上反应不过来而造成的显示不稳定基本没有,即使我加大程序.
程序老大:就如XWJ意思,如果就一个测试周期端点,不用除法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其实PIC是有除法指令的,只不过是在中高端单片机上,如17 18 系列的都有乘除法指令,如果真因速度来不及那好解决,您说是吗?
而我的想法正好和fsaok的想法相反,我认为造成我现在显示抖动的问题根本不在电机转数,从我所做的实验我更加肯定是一个周期时间无法给整除所引起,而关键就是这个余数补偿,相反我这个所谓的余数补偿把它去掉反而效果更加好,有时显示还比较稳定,为此我也试着多装了红外探头,目得减小误差,通电测试结果发现显示比以前稳定的许多,但还是不够稳定,我又将程序中的"余数补偿"加进去测试结果显示抖动更加厉害.
从以上实验分析我认为这个旋转显示效果要保持位置固定真的没想象的简单,而这也是本显示设计最大的难点吧.
在这里多谢各位老大的分析和建议!

网友A:
不用余数补偿的

你用除法计算出来的1°所需要的时间肯定不会是精确的1°的时间

我之所以要增加 过零点的 检测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用除法计算出来的1°的时间 在确定定时器初值的时候,需要舍。千万不能入。

如果是舍的话,那么360次定时中断后,应当还未达到真正的360°。

但是由于有一个过零点的检测。你可以在余下的 1°或者是零点几度的角度内不显示了。

这样就实现了整个显示区域的平移。

所以,只要你的电机速度够稳定。那么,每次都是那么1°左右没有显示

照样可以稳定的显示出想要显示的数据了。

关键是 RAM用的比较多,如果用的是 8个灯以下的的旋转灯,那么,显示缓冲区一共需要 360*8bit = 360 Byte
如果用的是16个灯,则增加一倍了。

显示缓冲区第一字节就是第一次进入定时中断需要点亮的灯的位置,1为亮,0为灭
……
第10字节就是第十次进入定时中断需要点亮的位置
……
第360字节就是第360次进入定时中断需要点亮的位置数据

当第360次定时中断产生后,关闭定时器。等待过零检测信号的到来 后重新开启定时器就OK了!

这种方法,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D:
不用除法也可以计算出 1°所需要的时间

答复xwj ,不用除法也可以计算出 1°所需要的时间。
匠人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待程序调通经过验证后公布。

---------------------------------------------------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哈哈,你不用除法怎么“根据速度计算出 1°所需要的时间”呢?

网友C:
emailli的思路不错,但用这么多显示数据RAM是不是太奢侈了点

在最后一个角度允许有小于1度的误差,前提:必须保证电机速度严格保持稳定,否则避免不了抖动.
如果电机能保持恒速运行,那CPU就没这个"自测自调"的说法,也正因为"自测自调"破坏了显示的稳定性,这个如果CPU在时间上计算没太大的漏洞,我想你把电机恒速旋转想象的太完美了,我们先不管最后一个角度误差多大,就来说前面几个角度,你能保证精确定位?即使变化很小也会引起人眼看的到的抖动除非找一个高精度转数电机或者用高精度快反应的PWM作反馈调节.
我想这个严格定位没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电机每旋转一周不可能US不差,如果有误差在除法运算后前后数据就有偏差,这个偏差也就是前次扫描和当次扫描角度的误差,当误差大到一定程序就造成了肉眼看的到的抖动.
而作为CPU计算上也会产生误差,每次中断前后都要备份还原一些重要的数据,而这些时间又该如何把握和补偿呢?
最"笨"的想法就是在每个角度安装一个传感器,可是数量.....无语.......

网友D:
回13楼emailli:这样设置显示缓冲区,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如果只有8个灯,那还好说,大不了把整个圆分成180等份,也就只需要180个RAM。

但是,如果是16个或者更多的LED灯,甚至是双色的,需要切换。那需要的RAM空间可就太大了。

最好能在后台进行预处理,先把显示数据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在中断中再进行进一步的“精加工”。这样既可以加快中断的执行速度,又可以节省RAM资源。

网友E:
呵呵,偶滴想法就是先用奢侈的方法实现:-)

现在有开始写程序了,等试了再说:-)...

网友A:
速度不是用这个MCU控制的

我还是那句老话。要用双CPU来控制

第一个底板上的CPU用来控制转速和启动、停止。

底板CPU也要有转速测量的功能,同时还有转速控制的功能。这个应该不难。

让电机转起来后转速稳定在 3000±20应该不会很难吧!20转的差别对系统影响不大的!

虽然占空间,可是 这个可是 典型的  空间换时间的 做法哦。

呵呵。奢侈就奢侈吧。谁要这种方式速度最快呢!

:)

网友D:
控制转速?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网友A:
调速还是有必要的

我觉得调速还是有必要的

并且还是很有必要的哦。

网友G:
不用可以控制转速

完全没有必要,我第一版程序控制了转速,后面的没用,主要是起始点的检测。
汉字显示总共用了不到10行程序。

楼主:
其实emailli的思路是对的

我现在没有用余数补偿,稳定性比以前提高了好多,但还是有不固定的略微抖动,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机转数误差很大,我也考虑是不是速度跟不上,所以我把中断程序中的除法运算放大的主程序中,结果测试效果一样,我明天打算仔细测试一下电机的转数,有好消息马上来汇报。简单的时钟轮廓出来了,呵呵!

网友A:
不同的元件安装可能风阻会不一样

负载发生变化的时候,对电机的速度会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电源抖动等都对电机的速度有影响

如果不增加一个稳速的功能。

显示不稳定市场发生了

有了转速的控制后,可以用 底板的MCU用来和遥控器通信

控制开机和停机。

指针板的MCU要检测速度到达一定的速度才 显示,否则不显示。

尽量将功能做的智能一点。

另外,匠人你的 半成品 和 精加工 方法想出来了没有?

拿出来秀秀啊!

我是思考了几天了

关于 半成品 和 精加工  的 实现方式还没有想出来。

网友D:
呵呵,匠人的想法还是半成品,没法秀。等变成了成品再秀

网友D:
秀个半成品看看

相关连接: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1:电机的选择与安装)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2:指针板的供电方式)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3:指针板原理图V01)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4:一些细节考虑)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5:DEMO板示意图)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6:指针板状态表v01)
参与社区讨论
------------------------------------------------------------------------------------------------------------
匠人DIY旋转时钟全程实播(连载7:旋转时钟之裸奔照)------------------------------------------------------------------------------------------------------------ 这几天写了一些程序模块,主要是一些核心的算法。 原本想等程序和硬件再稍微完善一些再进行调试。但匠人还是忍不住想看看效果。于是通电,拍下了下面几张裸奔的照片。虽然丑了点,不过关键的算法都被验证了。 通过实际通电测试,该模型已经具备了以下功能: 1、转速自动适应。当电机启动后,指针板会根据电机的速度,自动调整每一列的显示时间,从而实现“自适应”。这证明了部分网友提到的“恒速控制”是没有必要的。 2、由于PIC芯片不支持乘/除法指令,如果在程序中写除法,编译器会调用一个除法函数去计算,速度、资源等方面的效率很差。而匠人的这个“转速自适应”算法并不需要采用除法,在速度方面是有保障的。 3、时针、分针、秒针的走动。已经可以实现了。这部分的算法,也没有采用除法。呵呵。 目前还存在的问题: 1、部分LED电路有问题。比如,外框的那个LED居然坏了。导致外圈不亮。还有指针部分也有个别LED没有点亮,原因待查。不过,这些都是纯硬件的小问题。 2、由于指针板的重心还没有经过校准。在旋转时抖动比较厉害。待改进。 3、还有许多功能模块,没有实现。慢慢来。只要关键部分通过测试,其它的,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8/44824.html

网友H:
那个是匠人的玉手吗?

网友C:
匠人果然厉害,佩服

不知道你在旋转中是否存在抖动现象?
不知可否把您宝贵的编程思路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转速低于一定的速度后就会闪烁了

你的转速自适应是有限制条件的

如果显示连20Hz都达不到

你的自适应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C:
emailli:我的抖动不是低频率的抖动

emailli:我的抖动不是低频率的抖动,而是显示位置无法固定,今天我也测试了电机转速,基本很稳定,我想肯定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而且问题就出在这个周期时间检测上,为什么我的周期时间检测会误差很大?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以前在交流电频率判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看看我这个思路对不?
 一周旋转到--->时间地址清0(角度计数器)-->备份TIME1的计数值(TIME1_TEMP)-->清TIME1计数-->补偿中断误差--->将TIME1_TEMP/180给TIME2中断显示时间(也就是TIME2在旋转一周有180次中断)
TIME2每次中断调用显示函数一次.

网友D:
匠人的“自适应”算法

奇怪,下午发的贴怎么没有成功?浪费匠人打字精力了。

to fzj :关键是TIME1的初值如何计算呢?

你的算法用到了“/180”的除法,而且是双字节除单字节。匠人不知道你的系统频率是多少。不知道你有没有计算过这个除法要消耗多少时间?

匠人用的“自适应”算法是“逼近法”,算法如下:
1、预选确定一个“TIME1初值”。
2、对每个周期(电机旋转一周)内,TIME1中断的次数进行计数
3、每次过零时去判断,该周期内TIME1中断的次数是〉180次,还是<180次了,并调节“TIME1初值”(递增、递减)。
4、电机刚启动时,由于“TIME1初值”并不符合实际需要,所以显示会有点不正常。经过几秒钟后,“TIME1初值”逐渐逼近实际需要后,显示就正常了。
5、整个算法,不需要用到乘除法。

网友I:
步进电机需要自适应么?

网友J:
哈哈~~~搞得像PWM调节一样~~~

网友D:
匠人用的是普通直流电机,非步进电机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2楼: 步进电机需要自适应么?

网友E:
呵呵,我觉得匠人的“自适应”适应的太慢了

可以用除法的,只不过要把除法放到中断外面执行罢了,
慢点就慢点,没关系的

网友D:
“自适应”的速度是可调整的

实际上,匠人是分级调整的。参见匠人另一个贴子里的程序

网友C:
谢谢匠人!

回复 匠人:我用的时钟频率是16M,不知道这种速度是否还能完成红外解码?我感觉速度还是不够。我觉得要显示更加细腻应该是TIME1在一周内中断360次,这种速度下如果再来处理红外遥控可能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您的思路有点巧妙,谢谢分享。
原本以为这个周期检测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处理的思路就显得非常的单纯:用TIME1(16BIT)定时器来计一周所需的时间,然后就直接把一周所需的时间除以180,得到的就是一周内最高180点的显示。
我现在也打算用你的思路去重新写一个,呵呵,但是我觉得好像存在一个问题
对于你的思路我是这么理解的,你把TIME1即作为调整“周期”又作为LED显示,思路非常巧妙,真的佩服啊,但电机在达到正常转速后不允许有太大的误差,如果误差很大而你的自适应调整速度肯定跟不上,那就要产生抖动了,可能我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正常工作的电机可能没有我所描述的现象,但作为电机工作电压可能需要稳压。
这里我也提一下这种方式的缺点,不对请你批评,我感觉你的自适应方式很被动,反应时间完全取决与电机的转速,而且调整时间可能是电机转速的百倍甚至是千倍,这个主要看时间精度。如果有可能解决这个反应慢的问题,那就真的太完美了,我想在一些装饰灯上可能也是采用你这种处理方式。再次谢谢!

网友D:
回复fzj

1、关于你和xwj担心的“自适应调整”的反应可能会比较慢,滞后于电机转速的变化。匠人在考虑之初已经想到了。匠人的想法,就是引入简单的模糊控制,如下:

-------------------------------------------------------------------

电机旋转一周内TIME1中断的次数                “TIME1初值”调整量

-------------------------------------------------------------------

        >220                                        -4
        =191~220                  -2
        =181~190                                   -1
        =180                                        不变
        =170~189                                   +1
        =140~169                                   +2
        <140                                        +4
-------------------------------------------------------------------

通过这个模糊控制方法,当电机转速与每列显示速度之间偏差越大,则调整量也越大,从而可以“快速逼近”;而当二者偏差逐渐变小后,调整量也变小,从而可以“精细调整”。

2、关于“自适应调整”的精度,匠人用的是18MHZ晶振,TIME1不做预分频。也就是说,“TIME1初值”+1或-1时,调节精度为0.2222222us*180=40us。应该是比较精细的。

3、关于电机的转速波动问题。匠人感觉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电机本身就是感性负载。有着其自身的惯性。电源上的一些细小的快速的波动并不会体现在电机转速上。而那种慢性的电源波动导致的电机转速漂移,用“自适应调整”可以应付。

当然,对电机电源的稳压还是要的,总不能直接把交流电降压整流后就直接给电机用吧。匠人用的是普通7805。

4、关于显示分辨度的问题。匠人从2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180这个数字是单字节的,而360是双字节的。可能对于写c的朋友来说,没有太大感觉。而匠人对这其中的差别还是很敏感的。

其次,就是有没有必要了。匠人的想法是,圆周上的分辨度和半径上的分辨度应该相互“匹配”。如果你打算像xwj那样做48个LED,那么,圆周上的分辨度当然也要提高;如果只是做16个LED左右的,匠人觉得圆周上的分辨度180就够了,多了也许是浪费。

网友K:
全收下漫漫嚼

网友L:
不是除180和360

除512,不是180和360.就都解决了.

网友C:
再次请教匠人

按照你的思路我又重新写了个程序,发现在代码上有明显的压缩,但抖动还是无法解决.但比之前我的程序测试有了明显的提高,我怀疑我的时钟速度可能不够快.不知匠人的时钟也纯在略微的抖动?打算有空画个PCB用18系列的高速单片机,采用40M时钟进行测试.今天为这个都实验了N次.
第一次:我本来想既然匠人这么在乎"双字节",所以我干脆就不用TIME1,改用TIME2后分频比1:4,初始化设定为100US,即电机转数为100US*180=18MS,通电测试第一惊喜:角度有了明显的改善,相互在肉眼上基本看不出有太大的偏差.第二惊喜:原本以为你这个控制方式在速度跟踪上反应会很迟钝,但实际测试发现跟踪速度很快,凭感觉电机从开始工作到稳定基本对应,所以我觉得匠人的"模糊控制"可以不要.
第3点就是遗憾了,美中不足的就是显示抖动厉害,但有时也能同步,之前我还怀疑是不是红外接收抗干扰有问题,但后来仔细想想感觉也不是,因为过零后的第一个指示是相当稳定,只是单片机在通过时间计算所显示出来的有很大的偏差.为什么???????脑袋一片模糊.难道速度反应不过来??于是我去掉了显示函数的多个角度判断,干脆就最简单的,显示两点,结果通电测试"故障"依旧.第一次以失败告终.
第2次:报着侥幸的心里把TMR2改用TMR0,也就怀疑TMR2后分频的问题,结果测试发现还是一样的抖动.后来在查看匠人的程序发现匠人的调节精度要比我高好多,难道1US的调节精度会引起这么大的误差????于是把TMR0的分频比设定为2,即调节精度0.5US(16M时钟),测试发现在抖动上有了明显的提高.高兴之下马上把TMR0的分频器扔掉,可回过头一想,8位定时器在不做分频的情况下即使不给初始值也只有256*0.25=64US,这个时间在我的电机转数中肯定无法调整和工作.于是又放弃了.
第3次:还是一摸一样的照写吧,改用TMR1不作分频,通电测试,发现抖动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还算稳定,但还是没有想要的效果,不知为何?希望能得到匠人和各位高手的指导,谢谢!
下面是我抄匠人的程序,或许抄也抄的很不理想,请匠人指点.谢谢!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if   (INTF)
   {   INTF=0;
       if   (CLOCK_ADDR>179) {if  (TMR1_temp>100)  TMR1_temp--;}
       else {
            if   (CLOCK_ADDR<179) {if  (TMR1_temp<65400) TMR1_temp++;}
            }
       CLOCK_ADDR=0;
       TMR1L=(TMR1_temp&0X00FF);
       TMR1H=(TMR1_temp>>8);
       TMR1IF=0;
       display();
    }
/*---------------------------------------------------------------------------*/
            if   (TMR1IF)
        {     TMR1IF=0;
              TMR1L=(TMR1_temp&0X00FF);
              TMR1H=(TMR1_temp>>8);
              if  (++CLOCK_ADDR>0xfe)  CLOCK_ADDR=0xff;
              display();

        }
 }

网友M:
不用除法就用乘法

网友D:
提两点小建议

提2点小建议:
1、请查一下你的指针板的重心是否偏移很大,导致电机转速不稳,如是,则应想办法克服。(调整指针板重心,或加强基板固定)
2、对TMR1的每次赋值,应该用“追加”,而不是用“重新赋值”,其中有着细微的差别。可能会导致每次定时中断时间不均。如果你手上有张明峰的书,可以看一下第210页的例6-10。
--------------------------------------------------
你的程序:
if   (TMR1IF)
        {     TMR1IF=0;
              TMR1L=(TMR1_temp&0X00FF);        //匠人注意到,你这里是重新赋值给TMR1,但是,在此之前的指令,好像被“忽略”了吧?
              TMR1H=(TMR1_temp>>8);
              if  (++CLOCK_ADDR>0xfe)  CLOCK_ADDR=0xff;  //你这句语句好像有问题????+1后,〉0xfe时=oxff??那下次再进来岂不是要溢出了?
              display();

        }

--------------------------------------------------
匠人的程序:

    //================
    //TMR1中断,用于显示扫描控制
    //================
    if ( TMR1IE && TMR1IF )
    {
        TMR1IF = 0 ;                    //清除中断标志
        TMR1ON = 0 ;                    //TMR1暂停
        TMR1HL = TMR1HL + DISP_TIME_SET ;        //TMR1重新赋初值(请注意,匠人用的是“追加”,而不是重新赋值。)
        TMR1ON = 1 ;                    //TMR1启动

        if ( ++TIMR1_JSQ > 250 ) TIMR1_JSQ = 250 ;    //TIMR1溢出计数器+1,>250,=250

        if ( ++DISP_LINE > 179 ) DISP_LINE = 0 ;    //显示列计数器+1,>179,=0

        //========
        //根据显示列计数器,刷新显示缓冲区
        //========

     。。。。。。。。。。。。。。。

网友N:
个人见解:

在论坛上看到求助时,我就头晕,下面就马上关闭网页

网友N:
个人见解:

在论坛上看到求助时发来大段的代码,我就头晕,下面就马上关闭网页

网友O:
我看你还是看一下电机拖动!

网友P(2010-09-16):
请教匠人,我用的是4位机,只有一个定时器,最高定时到2MS,没有IO口中断,电机转速在25-35MS之间,7个灯。对于显示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移动的时候,移过速度检测点之后的数据无法显示出来,我用的算法是在速度检测点之后,就显示之后延时,但是这种算法对于移动效果就很不好,对于你们所说的一周平分360等份,觉得可行,可是有个疑问,如果转速偏差较大,那么在速度检测点附近会出现一个字被分开的现象(我猜想),能详细说下吗,最好有个流程图。还有我觉得用红外是不是很浪费钱啊,单片机用那么贵的。

网友Q:
要么调速,要么位置反馈
每时每刻知道自己在哪里就知道该显示什么了

网友K:
请教匠人,我用的是4位机,只有一个定时器,最高定时到2MS,没有IO口中断,电机转速在25-35MS之间,7个灯。对于显示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移动的时候,移过速度检测点之后的数据无法显示出来,我用的算法是在速度检测 ...
引用 网友P:

市面上有用4位机做的显示字的小风扇。价格灰常低,芯片是绑定的。。。
用红外管占地方又奢侈,那个直接靠接触点产生中断。。。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