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输出外部CMOS型IC的电平兼容问题~

楼主(2008-01-02):
89C51的电平输出高最小2.4V,低最大0.45V~

而通常CMOS型芯片的输入高最小3.5V,低最大1.5V~

逻辑高电平可能出现不兼容的问题~但是51手册里面有两个数据是:IOH=-25uA时,高最小0.75VDD;IOH=-10uA时,高最小0.9VDD~

在这种情况下电平完全满足CMOS的输入条件~

也见到有的**中是直接连接的~比如51控制DDS AD9850(控制字输入为CMOS型)~

请问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来解决兼容问题,或者直接连接即可~

网友A:
你是不是看到总线状态去了?

楼主:
AA

非总线和总线下都是这个值啊~
俺错了,大家给个明确的答案嘛~
其他器件我都换成74HCT型的了,这样和51的端口就不存在电平问题了~
但是AD9850没得换啊~它的控制入口就是CMOS型的~高最低3.5V,低最高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