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延时程序

楼主(2008-01-03):
单片机是51单片机,晶振是12MHz
请问下边的程序延时是多长时间?
delay()
{ un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不知道延时程序中定义的数据和实际延时效果之间的数据是怎么换算的。请高手指教!这些和指令周期有关系吗?和什么是关联的?

网友A:
re

最好看编译后的汇编,指令有1周期,2周期。。,对于51,n周期指令的时间就是你(1/晶振)*12*n秒。你可以对应汇编算一下时间。
另外,for(j=0;j<255;j++)和for(j=255;j>0;j--)编译后汇编也不一样,你可以看看。

网友B:
计算汇编指令的执行时间

网友C:
几个概念弄明白了

  时钟周期,指令周期,机器周期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D:
不用自己手算

到KEIL中模拟运行下,就可以看到延时多上时间了。

好比有计算器了,你还去打算盘,傻啊。

网友E:
KEIL UV3更好,直接有秒表~~~可以重新计时~~~

设置个断点,就测量下。

网友F:
re

可用keil仿真运行一下,不要忘了把单片机型号,晶振频率等参数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