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单片机的UART0问题

楼主(2008-01-03):
C8051F020的UART0可不可以只开接收中断,而关掉发送中断,也就是采用中断方式接收,查询法发送,发送程序可以被接收中断打断,因为对串口接收要求比较高,如果在发送程序中关掉串口中断ES0的话,就不能接收数据了.
看了它的DATASHEET,觉得没这个功能,但一个同事说可以,糊涂了,上来请教

网友A:
串口发送跟接收用的都是同一个中断

为什么非要用查询法来做发送呢?(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查询跟中断是可以共存的)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这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