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在点阵LED驱动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1-04):
驱动74HC138的A0~A2中的A0信号接到了7404一个非门输入端,如上电路所示,输出经过处理又经一个非门反相接到两片74HC138的第四脚/E1,这样处理后对于偶数行0,2,4...可以显示,对于奇数行1,3,5...不就没有输出了吗?可是板子却能够正常工作,这部分电路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蛮象倍压电路

也许是做保护用的,您得把几个138的完整连接关系画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138的第四脚是选通控制脚,低电平138才工作

网友B:
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吧

是增加驱动能力的吧,

网友C: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

1脚有交流输入,4脚输出为低,当1脚电平不变时,输出为高

网友A:
楼上正解

C32、R33似乎还有延时断开的功能,如此看来就是保护LED屏体的了。

楼主:
away解释正确,后来我测试了一下原电路,的确有交流时输出

楼主:
测试完忘了,今天才又看到

网友D:
这么复杂啊

网友E:
交流驱动,程序死了的话就自动不显示,以保护屏幕、元件

网友F:
恩。保护LED用的。如果程序死了,那就只剩一行显示,

结果就是那部分LED电流过大,烧了。因为正常工作时,它只点亮部分时间。

前面的电容是直流隔离,后面的两个二极管是整流,后面的电容是保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