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检测即时速度?

楼主(2008-01-06):
   现在有一个项目,一个球从手中扔出去,要求检测球离手瞬间的速度,检测的装置,电路必须装在球内部.各位,有没有很好的实用简单方**能提供建议的请畅言,对别人的建议有质疑的,也请发表,以备参考...先谢了!

网友A:
可能要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我也考虑过

我也考虑过,不过中学的那些个公式,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可能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

除非球出手之前始终是一维的直线运动,否则你要随时监视球在三维空间运动的轨迹,而且现在加速度传感器的反映速度不一定跟得上。还有就是加速度传感器不能准确地测量倾角,这样就不能准确地计算运动的分量,正因为如此,ST才单独有测量倾角的陀螺仪芯片。

不过最近ST又公布了新的加速度传感器产品,看新闻稿好像有可能克服上述缺陷,但没有仔细看过资料,不好说。这里是有关的新闻稿:意法半导体(ST)公布自由度更高的4 x 4mm模拟输出加速计系列

楼主的问题如果可以通过外部解决,好像就容易很多,看看网球比赛是如何测速的吧。

网友C:
高速摄像机+图像识别就可以了

楼主:
球实际上是橄榄球

在投的时候除了做抛物线运动外,还会做以长轴为中心的自转.再强调一遍,测量设备必须装在球内部,最后会通过一个LCD显示出来.另外,水平投和向上投传感器受重力加速度的影响是否相同?
    关于球自转的问题,我到是可以克服,在长轴上做一根轴,然后将船感器通过一个环挂在轴上,可以自由滑动,这样即使球在自转,传感器也能保持不转.

网友B:
关键问题是球不可能只沿着XYZ这三个轴线运动

你必须算出球运动方向在XYZ三个轴上的投影和夹角,否则你要让传感器始终指向球的运动切线方向,这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