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发光的的电能传输可以用轴承

楼主(2008-01-07):
轴承的内径和外径是通过滚珠连接的导体,这个比导电环便宜而且可靠。

楼主: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磁铁

磁铁上粘住一个滚珠,另外一个滚珠吸附上,这样,两个滚珠之间滚动,而且可导电。
当然也可以用一个磁铁加上一个滚珠实现。不过,这个磁铁最好用抗摩擦的。

网友A:
这个不行哦,

轴承会打火损伤,磁铁也会失磁,

网友B:
是啊,要考虑电火花哦

有接触的方式还是水银滑环最好,
没接触的方式当然是用发电机或感应线圈了

其实旋转供电早就应用得很成熟了,比如早期的录像机磁鼓

楼主:
应该不会有电火花

因为10几个珠子,总是有接触的上的。和水银环一样。
另外,用磁铁+珠子始终是接触的。

网友C:
在架子上做个线圈,外面放个磁铁,这样用电动机带动发电

直接发电……因为LED功耗不会很大,这个方案是绝对可行的。为了运转平稳,线圈要做成对称的。

网友D:
赞成xwj的磁鼓法

用磁罐最为理想,中间有孔可以做轴,且可传输较大功率,比如几十瓦。

网友E:
wangkj的方法有启发性

1、轴承,比较好理解
2、磁铁,想象不出来,请给个图片看看?

匠人现在迫切希望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好是哪里有现成的电机带电能传输装置配套卖的地方。谁有渠道,请提供一下,到时候我们21icbbs集体团购如何?

网友B:
嗯,确实可以用磁罐试试,一边一个绕组,就是个有间隙的

由于磁罐的结合面很平整,间隙应该是能调整到很小的,耦合效率应该会很不错的

到时去找几对来试试:-)

楼主:
把一个铁珠子放到磁铁上,把另一个铁珠子放到这个珠子上

这两个铁珠子也相当于轴承。
我觉得,轴承是一个现成的比较好的方案。
磁力电机方案还得加ac-dc,整流,稳压那就复杂了。
也就脱离了玩具的概念,不是不可行,是复杂太多了。

网友F:
看来,机械工程师和电子工程师还是有差别的,呵呵。

不知楼主是否注意到轴承内的润滑油膜的问题。

楼主:
示意图

或许在电路板上应该加块磁铁,在加上一个珠子,最好变成滚动摩擦。滑动摩擦太容易损坏磁铁和珠子。

网友G:
bg6nw 的磁罐工作频率很高,不是普通50Hz工频

变压器,电路要复杂些;两半截相对运动要留间隙,效率如何?
 比较一下,功率不大,电刷滑环简单可靠成本低,制造容易,尤其业余手工条件。

网友B:
是啊还,是电刷滑环来得简单,要求很高的才考虑水银滑环或感

用轴承供电的方法可以四可以,但缺点也很明显
1、必须的考虑绝缘安装问题
2、通电电流会严重影响轴承寿命
3、必须得成对使用,这点会严重影响安装的哦

当然,滚珠轴承的摩擦力和磨损确实要比滑动摩擦小得多,但却比不过水银滑环的

网友H: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买两只轴一样大的马达,拆掉其中的一只,把它的换向器固定在另外一只马达的轴上,电刷则固定在那只马达的外壳上,并与换向器接触,然后在电刷上加正负电压,这样就通过换向器传过去了,再把换向器接上全波整流就可以了。
再简单的就是找轴能插入圆珠笔芯的马达,然后找收音机拉杆天线取一小段合适的(总会有合适的)焊好引线后套在笔芯上,同样也是拆个马达上面的电刷和套在笔芯上的天线接触,这样可以把电源“+”联通,而电源“-”则可以通过机壳传递。

楼主:
ls的方法很好,水银滑环好,但是哪里买得到?

轴承多得是,很多地方都能买。

网友I:
我认为

可以安装上两台电动机,一台电动机驱动旋转,一台电动机作为发电机用。

网友J:
看来还挺麻烦呀

网友E:
今天打电话去一家做水银滑环的公司,一问价格吓了一跳

一个水银滑环要几百块钱,这么贵,还怎么用?

xwj让俺白忙活一场,拖出去非礼五分钟!

楼主:
用一对线圈

一个产生高频电流,产生磁场,另外一个接受磁场,转换为电能。

或者用微波管,一个发射,一个接受

得考虑干扰问题,别把自己变成微波炉子中的烤鸭。

网友B:
呵呵,早就知道会很贵啊,但有的东西是可以忽略这个成本

比如这个真彩的广告屏

楼主:
那个广告屏据说是100万

网友:
这东西叫“集电环”,百度上搜索,大把的

类似的名称,集电环,导电滑环,汇流环.....
电流几百安几千安的都有。

网友K:
用电动机的电刷方案最简单了,而且也可靠耐用,为什么不用呢

用电动机的电刷方案最简单了,而且也可靠耐用,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L:
图中的水银滑环怎么用的?

怎么接呀?输入是接那两个焊片,输出呢?电力的输出接哪里?

网友B:
一般要在轴上打穿孔的,所以不太适合小玩意

这是个电器连接件,不能用来作承载安装件,
转动件的安装、受力必须得靠轴和轴承来承载

A1M

A1MT

A2S

A3S

A2H,A3M,A3H,A4H,A6H,A8H

A1HH,A1H25S

网友L:
哈哈,看图就明白多了,多谢了

楼主:
真tmd复杂

网友M:
多谢xwj发图

网友N:
为啥不用碳刷

不明白。。

网友O:
这个产品我做过

轴承和滚珠可以传电给led和单片机。
问题是这个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现在led很便宜了。

网友P:
考虑过,没上面的好

基于成本考虑,单片机3元,传导的东西价格不能太高,还是轴承好,接触不错。电刷在直流微电机上有火花的,不过这里不换向没有火花

网友Q:
整个线圈 pwm

高频耦合 驱动led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R:
直接现成的产品

直接买一个监控高速球传输供电的导电换不就行了,有现成产品。

网友S:
旋转导电是个永恒的难题

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致力于攻克它,可以说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电机发动机的寿命和功率可以暴增10倍,基本上是机电一体化一到坎,好多时候迈不过就这卡做了,一般说来机械以圆周运动是最好实现的,但圆周运动就必然有旋转导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