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状的有机玻璃板用开模具打合算还是用成品板雕刻合

楼主(2008-01-08):
谢谢!!!

网友A:
由你的量决定

形状(不是性状,不同有机玻璃的性状区别不大,但要混合注塑就是胡闹了,应该是笔误,不过楼主看来经常如此)越复杂加工费就越高,平衡点就越低,越适合注塑。

网友B:
呵呵,还是要看复杂程度和多大的量

网友C:
呵呵,如果是平面有机玻璃加工的话要好点,

现在的激光雕刻是按时间计算费用的,只要不复杂得离谱,也不会贵到哪去,如果要开模确实得看量了,因为这方面的模具表面要抛镜面,做起来相当复杂。

楼主:
2楼提醒的是!!多谢!

形状比较复杂,用平板多块叠起来切割可能会更合算的,但是变成和下盖要进行黏贴,不知道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现在的雕刻机好像最厚可以20毫米,如果2毫米的就可以一下子有9-10张,但是要浪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