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行数据接收

楼主(2008-01-08):
程序片段如下
nIndex 为char格式
再用 keil 模拟调试时
SBUF显示已经放进了数据,可是nIndex怎么就不能被赋予SBUF的值呢??
不明白
大家指导下我~
            .
            .
            .
            .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nIndex=SBUF;
      if(nIndex<0x35)P0=0x0F;
      else P0=0xF0;

//      printf("ok");
    }
}

             .
             .
             .
             .

楼主:
模拟显示

楼主:
没人解答下么。。。

楼主:
等待明白人

看了很多资料
都是已类似 nIndex=SBUF 这样的语句读串口值的
可为什么我 的nIndex 偏偏 赋不了值呢 。。。

谁来解答下啊~~~

网友A:
1个数据读2次能没问题???

楼主:
楼上能说详细点么?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帮下忙啊
(数据不是只读了一次么?)

楼主:
重新贴下keil下的模拟 显示

网友B:
太乱了,贴出来的代码跟你的截图根本不同

截图里的确读了两遍

楼主:
截图是后来为了说明问题重新 做的

效果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A: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Index;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nIndex=SBUF;
      if(nIndex<0x35)P0=0x0F;
      else P0=0xF0;

//      printf("ok");//想干什么???
    }
}

楼主:
回复hotpower

//      printf("ok");

关于这一句  前面已经加了 //注释掉了啊
不起作用的

网友C(2011-05-12):
大家好,下位机DSP2812一次发送6000各字节数据,串口助手只能接受4000多个字节,这是怎回事呢?
波特率都是9600

网友D:
很好继续发扬

网友E:
9600bps一秒只能收(发)送960个字节,这个速度是位,不是字节,而且包括起始位和停止位

网友E:
你的时间间隔是否足够?比如你每次发送10个字节,那么间隔必须大于10*10*104us,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