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知道两点经纬度 用单片机怎样计算距离?

楼主(2008-01-09):
(无正文)

楼主:
如题

   找了一下计算公式大都用到了 cos函数,但我想通过查表来计算,
可不知道怎样建表,误差大约在200m 以内就可以了
希望各位老师指导 谢谢

网友A:
该计算的就得计算

网友B:
还是计算方便

网友C:
200米,查表?

以这样的精度建表,10K内存也就40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么大范围内这个精度按平面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奥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是想通过查表计算和通过公式计算 之间200m以内的误差就可以了 (以公式计算为标准),LS的意思好像是半径200m圆面积 为单位建表。嘿嘿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
   目前产品上用的这款单片机的库函数作的不太好 所以没有打算调用其cos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