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框架以及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的示例

楼主(2008-01-09):
看了所长的心得,正好这段有时间,我也把以前的 c++ 框架示例翻出来,讲解一下。

这个示例功能很简单,但我认为把 c++ 精华基本上都暴露出来了,同时也演示了一个驱动框架建立的过程。程序工作在文本的 dos 下,以前是用turbo c++, 现在使用 vc++ 重做了一下。

界面:2 个 label, 2 个button, 1 个edit.
功能:用 tab 切换焦点,回车作为button 按下,在label 上显示些东西。

程序没有注释,因为是打算讲解的。

主程序 (main.cpp) 如下:

#include "Application.h"
int main()
{
    Application app;
    app.Run();
    return 0;
}

很简单吧?

楼主:
application 也很简单,这个基本框架同样也

适用于嵌入式 “裸奔“ 设计,让大家了解消息如何传递以及如何触发事件

Application.h

#pragma once
#include "Container.h"
#include "label.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EditBox.h"

class Application
{
    CContainer window;
    Label    label1;
    Label    label2;
    Button    button1;
    Button    button2;
    EditBox    edit1;

public:
    Application(void);
    void Run() { window.Run(); }

    void OnButton1_Pressed(void* sender, int para);
    void OnButton2_Pressed(void* sender, int para);
};

Application.cpp

#include "application.h"

Application::Application(void)
{
    label1.SetRect(10, 2, 20, 1);
    label2.SetRect(10, 3, 20, 1);
    button1.SetRect(40, 2, 10, 1);
    button2.SetRect(40, 6, 10, 1);
    edit1.SetRect(10, 6, 10, 1);
    button1.SetText("Button1");
    button2.SetText("Button2");

    window.AddControl(&label1);
    window.AddControl(&label2);
    window.AddControl(&button1);
    window.AddControl(&button2);
    window.AddControl(&edit1);

    button1.OnEnterKeyPressed.BindingHandler(this, Application::OnButton1_Pressed);
    button2.OnEnterKeyPressed.BindingHandler(this, Application::OnButton2_Pressed);
}

void Application::OnButton1_Pressed(void* sender, int para)
{
    label1.SetText("Test 1");
}

void Application::OnButton2_Pressed(void* sender, int para)
{
    label1.SetText("Test 2");
}

秘密在 window.Run() 里。下面准备详细介绍,同时讲解 c++ 一些主要特性,以及object-oriented design 过程。

网友A:
大半夜的,咱来听听课!

网友B:
用C++没有必要

C++看着简单,学着简单。
但是用起来不简单!

用起来还很不简单!
不是说写个类,生成个对象,做点封装,用C++编译器编译的程序,就是C++程序。

C++基本是为了大型程序而生的,单片机里这么点大程序用C++意义不大.
既提高不了程序的健壮性,又浪费空间,降低速度。

网友C:
再温习一遍

楼主:
关于 c++ 应用的问题

一般小型的 mcu 的系统使用 c++ 确实没必要,但是掌c++ 是必要的,且不说你不可能在 mcu 的小井里呆上几年后仍然同后进比拚小型 c 程序,就是 c++ 的设计思想对 c 和 汇编程序的冲击也是令人吃惊的。一个精通 c++ 的程序员所做的assembly /c 程序与不通 c++ 的截然不同。

一技精而百技通。掌握了 c++, 可以说,其他任何语言都不在话下了。我以前曾经花了两三个小时把 java 书看了一遍,又花了两三个小时帮人做了一个 java severlet 的shopping cart 程序。

上面的 main 和 application, 基本上变成了script 描述性,即说明要做什么 (what) ,而没有怎么做(how), 这是我所推崇的 金字塔 组织结构。再看一个异步电机控制的汇编程序:

Startup:
         PWM_Init(PWMSYNC_ISR);
        Buffer_Init(DATA_BUFFER, BUFFER_SIZE);
        Controller_Init(Speed_Ref, Flux_Ref);
        Speed_Estimator_Init;
        GetData_Init;
        GetTachoSpeed_Init;
 MAIN:
         nop;
         nop;
    jump MAIN;

RTS;
{********************************************************************************
* PWM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PWMSYNC_ISR:
    Calc_Iabc_Offsets;
    Get_Iabc;
    Get_Vdc;
    ABC_DQ(Ia, Ids);
    Speed_Estimator;
    Speed_Controller;
    Flux_Controller;
    Ide_Controller;
    Iqe_Controller;
    DQe_DQs_SinCos(Vde_ref, Vds_ref, SinA);
    DQ_ABC(Vds_ref, Va_ref);
    PWM_Update_From_ABC(Va_ref, Vb_ref, Vc_ref);
    Get_TachoSpeed;
    Buffer_Record(Wr_Tacho, Wr);
    rti;

能看出是用汇编写的么?

网友C:
俺一直欣赏俺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

学会C++也学会了做人。

网友D:
晕,学会C++也学会了做人????????

楼主: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 mcu 的论坛里讲 c++

可能是有些浪费了,我还是贴出程序让大家看,然后再讲。

好吧,我承认,我是看到人气不足泄气了。

相关链接:http://www.adrive.com/public/38b9c9b56448fc59d40431ee9b34660deda3250cef1c0ed3f979670b2087134d.html

楼主:
呵呵,c++ 程序员眼里的人与 c 的人不同

普通的 c:
void Walk(struct Human* human)
{
     if (human->handicapped)
         Handicapped_Walk(human);
     else
         HealthyHuman_Walk(human);
}

c++:
class Human { virtual void Walk(); }
class HandicappedHuman : public Human { virtual void Walk(); }

Human* h = new Human();
h->Walk();
h = new HandicappedHuman();
h->Walk();

网友E:
哈哈,学会C++也学会了做人,要把自己包装好

该藏的藏(private),该露的露(public),当然有些需要半遮半掩(protected)。

楼主:
在做人(create)方面

C++ 的四个主要特性:抽象,封装,继承,多态 比 c 强出很多。

网友F:
OOP思想当然强多了。

网友B:
OOp的思想加c++或者java之类的手段

OOp的思想加c++或者java之类的手段,是写C++程序的要素.

但程序小了,逻辑关系简单了,体现不出c++的优势.

抽象,封装,继承,多态四个方面,C++而言最重要的是多态.

C++语法里面还是很多花花肠子的,看着简单,实际不简单.

运算符重载,纯虚函数,模板等等概念上很简单,用起来却不简单.

上位机软件用C++除了c++本身的特点,
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用C++的STL模板库,确实给编程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但mcu程序,逻辑关系简单了,用C++是用牛刀杀**,费力不讨好.

楼主:
不要把 mcu 就局限在小小的8bit 8051, pic 上

如今的嵌入式 mpu 功能越来越强大,资源越来越丰富,相对应的程序越来越复杂,用 c 应付越来越吃力。这也就是 c++,甚至java 在 embedded 越来越流行的原因,不能顺应潮流的人终究会被淘汰掉。

关于多态,说 virtual 是c++ 的核心并不过分。我以前的一个帖子说过,virtual 的实质是函数指针,在 c 下可以用 callback 来实现 generic 行为/ 动作/接口,以把 特殊的或是需要定制的代码 从 通用代码中 剥离出去。

楼主:
关于 virtual, 一个有趣的使用

void CContainer::Run()
{
    m_bRunning = true;
    Event event;
    m_List.GetFirst();
    this->Draw();          // 注意:与直接调用 Draw() 的不同。
    do {
        event.Type = Event::EventType::KEYBOARD;
        event.Message = getch();
        HandleEvent(event);
    }
    while (m_bRunning);
}

网友G:
标记先,

  明天起来后再来研究。。

网友H:
抽象,封装,继承,多态---能有C++编译器的俺绝不用C

听老师讲课就是舒服~~~只有在MCU里用惯了C++的人才能体会到C++带来的好处.

网友I: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请指导一下该看什么书.

网友C:
C++一定要学

学得越精越好。
但是,MCU一定要用C,坚决抵触用C++,太缺乏移植性,而且C++在MCU上就是用C的语言在表达。

网友C:
俺建议IceAge大侠把C++用C来解释解释

比如那个虚函数,用C的函数指针方式来表达出来,就非常不错。

网友J:
俺的一个引路人&老师&领导给俺说

学会C++也学会了做人。

网友K:
T_T

难道真的逼我学C++阿..这年头苦阿

下到一本书 C++ Primer 嘿嘿看看

网友A:
人气不旺,是因为老师还没讲到精彩处!

老师您就讲吧!我是半路出家,学过C,没学过C++,直接就用VC,就是照猫画虎,会做一些东西,函数内部说实在的,就是用C写的,总觉得应该好好学学C++!

网友:
希望大家指导

网友L:
支持

占个坑先

网友I:
占上去,请老师继续讲课。

网友A:
呼唤老师!

网友F:
26楼的想法新鲜。但个人理解难,基本无法实现。

网友M:
学习了

你们都是强人啊

网友N:
不错

c++有用的。
如果用简化版的用C编译还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的程序和LINUX的QT编程有一拼了

网友O:
hi

支持lz,
等LZ更新,

网友A:
老师咋也成了大忽悠?

呼唤老师出来讲课!

楼主:
hotpower 大叔真是个勤奋的夜猫子啊。

现讲讲 this->Draw().

这个程序里的 this->Draw() 与 Draw() 功能上完全一样,但却体现了不同的思路。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框架,目的是为了让软件具有更好的灵活柔韧性,高度可扩展性。尤其是可扩展性,这也是 c/c++, java, .net 崛起,而basic 没落的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程序员水平高下的其中一个判据是,程序的可扩展性,这里体现出了对未来的预测。

这个演示程序使用了 link list 而不是 静态数组,目的是可以让 控件容器 可以任意添加或减少控件,这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这里归结为 动态数据 vs 静态数据)。

数据的扩展比较容易,但 行为 的扩展却步那么方便,尽管可以使用 virtual. 假设我们准备对 editBox 进行扩展,比如只允许数字输入,我们可以

class NumberEditBox : public EditBox

然后重载 EventHandler,过滤 按键 就可以完成。但是有时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的。我们的演示程序很简单,完全的重载代码量不大,可是很多的时候是没有源代码,或是重写太费时,这是如何做?

网友P:
学了却不知道往哪用...阁着就忘了...

网友A:
打算现学现用,就用在STM32上!

老师继续!

网友C:
有个问题,想确认

MCU用C++写的类,包含着数据和代码,如果想生成两个相同的类,是否代码和数据都同时COPY一份,就是说有两份?

MCU上没用过,WINDOW上是new两个,当然是两份。

如果真是两份CODE和DATA,MCU一定要选择C了。

网友Q:
学习来了

也该回头看看C++了,深入学习

网友C:
C上是两份DATA,一份CODE

使用结构指针传递。

楼主:
c++ 里代码当然只有一份。

很多人在这个方面被弄糊涂了,大多是因为:

class A {
public:
   int a;
   void function(int b) { a = b; }
}

A aa, bb;
aa.function(1);
bb.function(2);

不明白一个 function 如何能实现不同的实例具有不同的数据。

网友R:
纯添人气。

现在又出来个“设计模式”。

楼主:
aa.function(1)

这里的成员函数 function 与 c/c++ 中的全局函数 void function(int b) 不同。成员函数被调用时 compiler 暗中把 this (本类指针)作为参数传递到 function 中,相当于 void function(A* __this, int b). 这样 成员函数 function 中的成员变量可以通过 __this 找到,也就是 __this->a = b;

网友C:
一直没弄懂,学习了。

网友H:
IceAge老师辛苦了~~~继续

网友S:
鼓励一下愿意奉献心得的高手!

网友T(2015-07-09):
有谁下载过这个帖子的附件,能重新上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