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测试到电脑已经关机

楼主(2008-01-11):
(无正文)

网友A:
关机和待机看上去一样的,

网友B:
方法太多太多了,自己再想想...

网友C:
测试电流

网友D:
有没有限制条件?

网友E:
开机时候机箱上面有指示灯啊

网友F:
方法一万种也有,要看条件

网友A:
要看测量限制条件,最大前提肯定是不让开机箱吧

还有,怎么 区分待机和关机?

楼主:
是的,当然不能开机箱

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G:
打开显示器,用鼠标晃几下

网友H:
听声音,开机时有声音,关机时没有声音

网友I:
可以往电脑里装软件吗?

利用串口或USB口通讯检测。

网友J:
检测电压是最简单的,例如,检测一下串并口有没有电

网友K:
不用使用任何设备,关闭Windows系统后等待关机画面出现并消

这是可以肯定电脑已经关机,就可以拔插销了。

拔插销是实现零功耗最重要的一步!

网友L:
测有没电做什么?

不放心,你用单片机做下交互命令断电,这个保证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