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射**打蚊子,嘿嘿

楼主(2008-01-11):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没有...自己写个函数吧。

楼主:
c51里面不是有个对字符串操作的函数吗

c51里面不是有个对字符串操作的函数吗

网友B:

char str〔16〕;
unsigned int a;

int getlen(void)

    sprintf(str,“%d”,a);
    return(strlen(str));

网友A:
问题这个不是字符串...

自己写个函数,很简单的。不断地除以10,直到结果为0。

网友C:
如果为了提高实时性,可以用查表法进行比较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更好

更变态。:)

网友D:
不是字符串不可以定义为字符串?

比如计算整数1245的位数时,把他看成字符串然后使用strlen()不也可以算出吗?

网友E:
晕,sprintf直接就返回长度了……

网友F:
re 类似这样

char text1[10]= {0,10,100,1000,10000,100000,1000000,10000000,10000000,1000000000};
int b1[10]={0,1,2,3,4,5,6,7,8};
for(k=0,y=0;k<10;k++,y++){
    if((i > text[k]) && (i<text[k+1]))return (b1[y+1]);
    if(i == text1[k])return (b1[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