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语音分段录入、单片机重组后播放?

楼主(2008-01-12):
根据传感器的信息重组信息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但是分段录入的可以当作系统录音由烧写器解决,重放可让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B:
这个可以啊,

录音输入地址,从此保存,播放的时候每段放音结束会有输出信号,然后马上换地址,给播放信号

网友C:
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