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的本本并口不能用,咋回事.

楼主(2008-01-12):
一直没试并口,今天晚上调试个显示的程序,找同学借了个开发板,突然发现JTAG下载不了程序,在台式机上可以.

该不会是本本并口坏了吧???
我的是IBM T30的本本...

烦死了,没并口怎么行啊....

网友A:
呵呵

IBM的东西用软件设置并口模式不对是不行的。我600e用的时候可郁闷了,找了太多问题以后才知道是并口设置不对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我去google一下

网友B:
600e可以通过并口挂JTAG的,

我试过wiggler,能够把代码写到ARM7里面。但好像并口要设置成EPP的模式,而600E的BIOS好像不支持,还好有个IBM的系统调配软件可以修改。

网友C:
改一下硬件管理器里lpt的端口。。

改成和台机的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改成epp 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