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0增益、速率与输出码之间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01-14):
如下图所示:16sps时的最小码不是-32768吗?怎么在例子中用的是-16384?

楼主:
圈圈,awey、xwj、yewuyi给点意见吧

网友A:
注意:数值是有正负的

是int,而不是unsigned int

楼主:
数值正负我能理解,就是

16sps时的最小码不是-32768吗?怎么在例子中用的是-16384?

网友B:
是不是因为是16sps,大于15sps,所以要取30sps那个值啊?

楼主:
不是吧,15sps的范围是12~20,30sps的范围是22~39,没有到30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