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C uVersion3中怎么仿真看函数的执行时间呢

楼主(2008-01-14):
如题,今天搞了半天也没找出来(我用的是**版的)。

网友A:
re

1.设置晶振,一般设置成12MHz,方便计算时间.
2.进入仿真,然后观看左边窗口的sys->sec,单步运行到你要计算的函数之前的代码行,记下sec = Y us,然后再单步运行一次,记下sec = X us,FunctionTime = (X - Y) us.

楼主:
多谢

明天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