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匝人解答

楼主(2008-01-19):
关于控制直流电机的电流参数在硬件上如何转换成电压给单片机AD测量
谢谢

网友A:
一欧功率电阻

或者用铜丝绕电阻

网友B:
怎么砸?用砖头砸?

网友C:
4楼说了,用铜丝绕

匝 绕圈也。

网友D:
总不是用电流互感器吧。

匝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