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烂定时器

楼主(2008-01-24):
我想要用定时器0来实现比较短的定时,10us,所以我选择了模式2
书上说的公式是(256-x)* 1us = 10us,我的CPU是51的6倍,所以我用了公式(256-x) / 6 = 10 ,然后用keil进行仿真,结果时间比我设置的10us要长的多。我的keil工程文件里头用的是对应的芯片,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问题没有表达清楚

  看看你的晶振,每个机器周期的执行时间是多少再说
  如果允许定时器计数数减去中断10US里面花的时间还剩下有20个周期以上,我的程序结构可以帮助你做到,全局均衡运行。否则,即使你做到了,其他任务没法跑,CPU几乎呈死机状态,因为这动作太快。

网友B:
timer原理

CPU是51的6倍,所以设置定时器的公式就给改了?
多看看原理,定时器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到底是定时器烂还是人烂啊?

建议去重修小学数学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我用的是philips 的p89LPC934,晶体是12m的,他的指令周期是1/6m,所以我才改的公式,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人当然是比定时器烂,呵呵。
我的keil编译器也是这么设置的,仿真出来的时间总是对不上,我再试试

网友D:
跟指令周期有什么关系!

楼主:
问题找到了,给大家通报一下

首先是设置失误,导致自己以为定时器工作模式2,其实人家工作在模式1当中,寒自己一个;设置完成以后发现,每次调用定时的时候发现第一次调用总是时间不对,然后就对了。。。最后发现,定时器控制不能只用ET来控制,TR也要用的时候才开始计数,教训啊教训

楼主:
re dandywang

我用的单片机的定时器用的就是PCLK计数

网友D:
PCLK是什么

网友E:
晶振频率不对

楼主:
re

to dandywang 这是我用的片子的时钟图
to ayb_ice 因为我现在是软件仿真,晶体是设置对了的

另外,一点小经验,写给自己也给跟我一样做了几年都是菜鸟的人,有时候把问题详细表达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