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发热??急

楼主(2008-01-24):
我现在用2803拖动8个(24V,2.3W)的电磁阀,结果2803比较热,我想问一下大侠谁知道比ULN2803散热好的达林顿管子,最好封装是sip的,我觉得那样散热能好点。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吧,或者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B:
超过2803的允许功耗了

2803最大Ic是500mA,你的一个电磁阀是24V/2.3W,平均电流96mA,8个是766mA,超过了Ic允许值,所以热了

网友C:
dd

那么大功率不热才怪

网友D:
再并接一个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像5楼的大侠说的,我现在并接了一个基本还可以,温乎!

网友B:
场效应管可以并联,晶体管不行

这会导致功耗大的晶体管随着温度上升功耗更大,电流更大
应该减少该IC的功耗或者换分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