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计数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1-24):
ov, AI, se, hm, TI
  org  0000h
start:
  jmp  main
  org  000bh
  jmp  tip1
tip1:
        PUSH    PSW
        PUSH    A
        MOV     A,35H
        ADD     A,#1
        DA      A
        MOV     35H,A
        POP     A
        POP     PSW
        RETI
main:
  mov   sp,#60h
  mov   tmod,#04h
  mov   35h,#0
  setb  ea
main1:
  setb  p1.0
  nop
  jnb   p1.0,main1
  setb  tr0
  setb  et0
  setb  p1.0
  nop
  jb    p1.0,main1
  clr   tr0
  clr   et0
  mov   30h,35h
  mov   35h,#0
  jmp   main1

  请问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计数,T0的外部有脉冲输入,最后测到的30H是0,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初值设错了。

网友:
TMOD好象不对

定时器0做计数时我记得低四位是5

网友A:
看看

P1.0值的修改可能应该放到中断程序里面

楼主:
这个程序是有点问题的

   这里的P1.0的设法可能会引起死循环,不过这不是重点,大家可以看作p1.0为高时就开始计数,为低时停止计数,p1.0是一个外输入脉冲,还有35H的值是绝对不会超过100的。

网友B:
RE

像个循环!

楼主:
查了五本书终于找到了一个例子

  昨晚和今天查了5本书终于查到了一个计数器的例子,原来是TL0和TH0没设,我以为作计数器用时不用设TL0和TH0的,呵呵。。。。。这就是菜鸟和“搞”的区别。

网友C:
TH0,TL0就算不设,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计数,这样他们的初傎是0了,只不过 这样的进入中断时间变得最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