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和汇编的问题

楼主(2008-01-25):
(无正文)

网友A:
用.ASM或.A51

当然,你用任何扩展名都行,但要多很多无谓的设置,你不一定能正确设置

网友B:
如果是一些功能上用C51写不能实现的,可能是优化级别过高

网友C:
默认的是ASM,A51

其它的扩展名也可以,但要明确指定类型。。。

楼主:
要怎么设置啊

我用ASM和.A51了都不行.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