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谢谢了!

楼主(2008-01-25):
http://blog.163.com/gxy_xixi/prevPhDownload.do?host=gxy_xixi&photoId=_fks_ISha9fDbGmdQrRbCCjct5KOcQoZoXoLW&frompvphdown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A:
模拟电路学的不好,随便侃两句

如果把比较器U2的同相端和反向端换一下的话,应改是个稳压源,电压应该等于D6上的管压降(如果这里是个稳压二极管的话更为合理些,而且二极管的方向应该反过来)
按目前的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应该接近于输入-T4管压降

网友B:
电源稳压和短路保护

30v 供电电源如果有波动,比如 30v 电位升高,则 U2 PIN 2 升高,导致 U2 PIN 7 升高,进一步 T4 基极升高,T4 基极电流减小,于是 Out 电流减小,补偿了30v 电位升高的作用。如果 30v 电位降低,则做相反补偿。

如果 out 电位异常降低,则 U2 PIN 3 降低,U2 PIN 7 升高,T4 Pin 1 升高,导致 T4 趋向关断。

网友C:
是不是用来做掉电检测的啊?

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怀疑LS的LS的说法

U2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线性状态~
故只有两种输出电压
U2 PIN2只会有微小的变动,应该总是0.7V左右~~~~~~~~~~
这样可以检测保险丝是否烧掉了。。。
--------------------------------------------------------
30v 供电电源如果有波动,比如 30v 电位升高,则 U2 PIN 2 升高,导致 U2 PIN 7 升高,进一步 T4 基极升高,T4 基极电流减小,于是 Out 电流减小,补偿了30v 电位升高的作用。如果 30v 电位降低,则做相反补偿。

如果 out 电位异常降低,则 U2 PIN 3 降低,U2 PIN 7 升高,T4 Pin 1 升高,导致 T4 趋向关断。

网友E:
我估计是掉电检测

LM311电压比较器
但是R17的功率=(30-0.7)^2/3000=0.33333w,似乎不好,一般电阻是1/4瓦的

网友A:
如果解释为输出短路保护可能更加合理

掉电检测的话,看看比较器的供电和输入是一样的,因此在电压跌倒二极管管压降的电压的话,比较器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F:
应该是短路保护电路

输出电压掉到D6压降以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T4截止或限流,同时LED亮。

网友G:
发现很多人不会分析电路的原因都是原理图画的太乱导致的

电路图画的乱七八糟,根本就没理清楚哪里是输入、哪里是输出,所以才搞得看不懂

估计LZ的图是抄板来的吧?

网友H:
没有稳压吧

当输出短路或过载时,比较输出低,灯灭,t关断,当载取消后,灯亮,继续工作,输出30v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同意楼上的说法,短路时LED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