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关于OS_ENTER_CRITICL的问题.

楼主(2008-01-27):
实际包含的宏为:

cpu_sr = os_cpu_save_sr();

os_cpu_save_sr:
    MRS   R0, CPSR;
    ORR   R1,R0,#NO_INT;
    MSR   CPSR,R1;

汇编好像是这样的,把CPRS读到R0,屏蔽FIQ和IRQ后反写回CPSR.

有点不明白.这个宏可以在任务中任何位置使用,为什么调用的时候就敢随便把R0的内容覆盖掉?,还有这里返回给cpu_sr使用的R1还是R0?.

OS_EXIT_CRITICL()  os_cpu_restore_sr(cpu_sr); 操作R0能明白.第一个参数是通过R0传递的.可上面那个根本没参数输入阿..

??呵呵.: 求解~

楼主:
~~

系统区人气实在是太不旺了.
所以发过来了呵呵

网友A:
我想,这和ATPCS不无关系吧

遵循 ARM-Thumb 过程调用标准 (ATPCS) 可以确保分别编译或汇编的子程序能够
协同工作。

使用寄存器 r0-r3 将参数值传送到函数,并将结果值传出。可以用 a1-a4 来
引用 r0-r3,以使此用法透明。请参阅第 3-9 页的参数传递。在子程序调用
之间,可以将 r0-r3 用于任何用途。被调用函数在返回之前不必恢复 r0-r3。
如果调用函数需要再次使用 r0-r3 的内容,则它必须保留这些内容。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RE

明白了,把ATPCS看了下
..
反正R0-R3可以乱用,有参数就传,这样不会对其他造成损害.

网友C:
re

cpu_sr = os_cpu_save_sr();这是函数调用。系统会自动保存那些寄存器,这个用户不用管,等函数条用完毕,return之后,寄存器会自动恢复。
MRS   R0, CPSR;  把cpsr的值保存到r0里边,做返回值使用。cpu_sr得到的就是这个值。里边的R1就是当一般的寄存器使用的,保存了中间变量,可以换成别的也无所谓。